明纬S350-7.5V改电压电流可调遇到问题

楼主(2019-03-30):
完全按照论坛前辈改27V得教程 换了10K电位器 换了20K电阻 现在改装完成后电压0-15V可调 但就是电流只能10A-35A可调 不能调到10A以下 试过拆掉康铜线可以降低电流(一根降5A) 但是同样最高电流也跟着降了 本人对电路不是太懂 麻烦大神用通俗语言讲下怎样解决 能降到1A不影响调到最高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看看这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19971

这个帖子之前看过,好像只是设置最高电流电压。本人白菜一枚,望高手指点

网友B:
R23 是调电流的,你看下你的R23能不能调到 0 伏。
对比一下 S-350-27 的电路板,你的电源多了个 Q7, 还有个D18,R16...估计是被设定了最小电流。

网友(2019-09-05):
引用 网友B:
R23 是调电流的,你看下你的R23能不能调到 0 伏。
对比一下 S-350-27 的电路板,你的电源多了个 Q7, 还有个 ...

R23 是调压的吧 确定吗

网友(2019-10-20):
我的明伟s350-27为什么调不了电流

网友(2020-01-21):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之前看过,好像只是设置最高电流电压。本人白菜一枚,望高手指点 ...

怎样改到可调15v,我只能调到10v,请问是怎么改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之前看过,好像只是设置最高电流电压。本人白菜一枚,望高手指点 ...

换的20k电阻是换的哪个啊

网友:
明纬改可调这论坛有很多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