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大家帮忙看看手机屏幕什么毛病?

楼主(2019-03-30):
新买了一个2手机。发现屏幕中央的区域偏亮一些。
是什么毛病?

网友:
看着有点像电池变鼓撑屏幕,不是电池的问题我不清楚了。

网友:
很像背光不均匀造成的,新手机,不应该呀

网友A:
二手的不是新的

网友:
不能回复指定人了?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不是新的

二手的,估计屏幕有问题了,不是内伤就是换过屏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估计屏幕有问题了,不是内伤就是换过屏幕的。

就是奇怪,为什么中间那一团是亮的?

网友:
亮屏状态下,
指肚缓慢略微用力按压屏幕不同部位,(但别靠边,边缘要变色用力太大容易出事故)
发现屏幕出现变色后快速抬起,
看变色区域恢复正常的速度

要是中间区速度慢,
那电池鼓包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
估计是电池鼓包压迫屏幕造成的,赶紧拆开看看~

网友:
换个屏保试试

网友:
感觉上是电池鼓包挤压导致的。

网友C:
建议你测试一下纯光模式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测试一下纯光模式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

什么叫纯光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纯光模式?

纯色,黑色,红色 啥的,看有没有亮点
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安装一个软件 “安卓手机屏幕检测”

网友:
屏幕老化。凑合使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