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烽火电讯hg221g联通定制版hgu 拆机

楼主(2019-03-30):
外壳惨不忍睹

都带电话接口

双口配置,2个都是4针的,不指望千兆了

标配指示灯开关啊

没晒到的一侧还是比较漂亮的

一整张大阪,干净利落

博通的处理器

闪存跟收发器,为了降成本,没有用模块的了

电源部分

博通的处理器

背面基本没什么东西

就2颗螺丝,

这个很奇怪,进设置可以选择lan1速度,百/千,实际只有百兆口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虽然外部很黄惨不忍睹,内部看着不错的。

网友:
看样子用了很久了吧外壳都发黄了,等米下锅

网友A:
空了一个网变的位置,
是拆走了???

网友:
壳子不耐光照,发黄严重呀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厉害,用上台式机的CPU了。。。。。

网友B:
记得博通已经被收购了

网友C:
为什么会烧得这么黄

网友:
不错,看起来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博通已经被收购了

不是滴,是博通要收购高通,但是被阻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烧得这么黄

这都是太阳惹的祸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外壳可能被阳光长期照射,老化变黄了。

网友D:
网络变压器是百兆的,lan口四针想千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络变压器是百兆的,lan口四针想千兆?

机器里面有配置端口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里面有配置端口速度

这么说吧:软件没有阉割所以支持,但是硬件阉割过不支持,你软件怎么修改都没用

网友:
这个是不是支持IPTV的那种啊,和我家的挺像的,我是说接口像,我家的也是LAN1,LAN2,其中LAN2能且只能接电视盒子,就是那个IPTV的盒子。LAN1能且只能使用网络

网友:
我家的也是这个型号的,但是两个LAN口都是8针的,不知道是不是支持千兆

网友:
刚在测试了下我家的,同型号的lan1支持千兆,lan2是百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空了一个网变的位置,
是拆走了???

就一个网变就够两口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一个网变就够两口用了

感觉也是,
可是这样的话,
就更不能理解了,
为啥要在PCB上多留一个网变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