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儿时的回忆-6.9包邮的奥迪双钻四驱车(钛酸锂电池)

楼主(2019-03-30):
生产日期是16年底,是库存货。不过设计的是真不错,分段设计,直接拼插起来就可以。电机模组,电池模组都可以更换。

电池拆开看了,设计的不错有专用充电板,MicroUSB即可充电。

电压为2.4V,容量为150mAh

电容式钛酸锂电池

输入有SS34防反接,不过充电时这颗SS34发热很大,烫手。
实测5V测得充电电流可达1A,也就是说电池端充电远大于10C。

与我们那个年代的四驱车不同,这个还是8个轮子的,后面4个轮子有驱动力。

贴纸是自己贴上去的。

网友A:
用动力钛酸锂的方案减重轻量化,为了配合翻滚管道式轨道,能垂直爬坡。电池电压正好能驱动LED灯珠,空隙处过电路加一颗LED白光灯珠开孔,车子一开电池发光,取下电池可单独当小手电用。另一种玩法换3.7V微型航模锂电池,绕过电路保护直连开关,车子能跑快点。

网友:
一眼望去我还以为那是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动力钛酸锂的方案减重轻量化,为了配合翻滚管道式轨道,能垂直爬坡。电池电压正好能驱动LED灯珠,空隙处 ...

原车设计的不错,有过流堵转断电保护。孩子拿着玩,直接堵转,闪红灯警示断电。重新开关电即可复位。

网友B:
楼主现在还有没?

网友:
有一辆跟你的类似的

网友:
谢谢分享。。。。问大婶,怎么才能回到童年?

网友C:
外皮上写着锂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还有没?

没活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皮上写着锂电容?

嗯,实际是钛酸锂电池

网友:
我去 钛酸锂!价格可不便宜 这玩意几万次的寿命 可以传到孙子手里 就是容量小点

网友:
那居然是个电池,还以为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还有没?

又有活动了,拍最后两款
【在售价】17.90元
【券后价】7.90元
【下单链接】https://m.tb.cn/h.ebFtTsF
-----------------
复制这条信息,¥wS4KYZqxJ1j¥,到【手机淘宝】即可查看

楼主:
拍后两款,随时黄。

网友(2019-09-23):
前几天6块多买了一个车,貌似电池没法diy扩容。

网友(2020-01-04):
这么便宜就能买辆跑车?
链接失效了,错过了几个亿

网友:
想知道是哪家店

网友:
这种车远远不如田宫的四驱车,田宫的做工真的很好,而且比儿时多了很多底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