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元件较多电路复杂的山寨充电宝

楼主(2019-03-30):
山寨产品,电路芯片较多,电路比较复杂,实测电池总容量4500mah左右,放点也就是两三千毫安左右,实用价值不大。
拆开看看,做工还凑合,至少芯片挺多

网友:
早期充电宝电路板较复杂,IC较多;现在都高度集成了,一个IC就搞定。

网友:
这是良心产品了板子用料足电芯也都是真的没有水泥

网友:
G5177同步整流升压芯片,加4056线性充电管理。以前好像索尼充电宝用料,比品胜等更复杂一些。现在一种是BQ24195和YL6501等二合一双向同步整流芯片,配合单片机控制。另一种像EC209单芯片那样,直接集成双向同步整流和单片机等多合一。

网友:
可能是拆机电池

网友:
并不算复杂,早期的充电宝的标准电路。这种电路还是不错的,可靠性也比较高,起码输出电流是足够。后期出的一些充电宝太省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