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宏基Acer Aspire S3笔记本电脑拆换屏线

楼主(2019-03-30):
朋友的宏基Acer Aspire S3-391笔记本电脑显示时有时无

稍微一动就白屏了

拆屏前压框

可见排线

观察型号-----S3-391的不带点的

网购的新屏线到了

自带胶贴的

后盖看来被拆过

型号

主板的屏线接口有胶带覆盖

取下主板---外周插线较多小心移除!

主板的屏线接口

屏线露出

和新屏线对比

楼主:
图省事侧立只取下左侧屏轴
屏轴上屏线是缠绕的

仔细观察

新屏线先卷绕一下成型

然后装到屏轴上

上机---注意屏线上的白线位置

取下排线胶贴护纸

排线位置固定完毕

CPU风扇灰尘也清理一下

灰尘也是不小的

连接主板屏线

主板复位

开机测试

粘好胶带

主板屏线接口

粘回导电胶带

以及外层胶带

屏轴屏线端面

总装完毕开机正常

损坏的屏线再展示一下

网友:
这本本也一定的年头了吧。

网友:
感觉还是以前那种细导线的屏线耐用点

网友:
一样是拆机,先把机械硬盘换了吧

网友:
灰还挺多的

网友:
楼主好手艺,铰链转轴那装线最难了
之前给戴尔的机子改高分辨率屏幕,原来的屏线少了 几根线,用不了,
就买了满线的准备换,一直卡在铰链那一步,差不多研究了2天才装上

网友:
12年的机子,这屏线设计的太复杂了

网友:
比较麻烦,两头都需要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设计的屏线,怪不得不耐折。。。

网友:
换成固态硬盘就完美了

网友(2019-05-24):
亲 屏轴的铰链和A壳或者总成除了螺丝还有什么其他固定吗?我的屏轴现在不能紧贴A壳了,请教您愿意和我说一下这个大概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2022-12-02):
蜂鸟s3吧  老机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