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个未见过的接口硬盘

楼主(2019-03-30):
有3个盘,2246xt四贴nw600,没见过这个接口的固态,是硬盘还是卡?

网友:
感觉就是SATA接口的,只不过是SATA接口的一个另类形式吧。。

网友:
可能工控机的电子盘。没见过,等大佬

网友:
sata口,不过是母口

网友:
SATA接口的固体,只是接口做成了不通用的那种

网友:
闪存Code:NW600  闪存型号:MT29F64G08ABCBBH6

还不错,是个SLC的闪存颗粒

网友:
这是cfast接口。。。。。楼主你赚了,修好了一个卖300+。。。。。

网友A:
物理接口不同,也是SATA总线的,当然总线性能比不上最新的6Gbps

这种都是特殊产品使用的,类似于服务器也使用过(虚拟机主机)。一些多媒体微型设备也有(如瘦客户端)。还有一些特殊行业定制如金融行业定制的产品也有

往往OS也是特殊定制的,瘦身版

网友:
其实数据接口部分定义都是一摸一样的,只是物理接口形式不同

这种设计,类似于以前服务器的DOM卡的插法

这种淘宝应该有卖各种转接卡的。如果只是固件问题,可以重新转接开卡就搞掂了

如果是颗粒问题,想修复的话,可以自己换颗粒,重新开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物理接口不同,也是SATA总线的,当然总线性能比不上最新的6Gbps

这种都是特殊产品使用的,类似于服务器也 ...

我告诉你这是雷克沙cf2.0卡,smi2246xt搭载顶级20纳米slc,号称读取540写入460,走的就是sata 6gb总线。。。

网友:
楼主这个几个SSD有意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这是雷克沙cf2.0卡,smi2246xt搭载顶级20纳米slc,号称读取540写入460,走的就是sata 6gb总线。 ...

发帖后就迷路了,找不到新家。。后来查找资料终于弄明白这个是cfast卡,很贵很贵的。谢谢解惑。

网友:
可惜只单颗8G,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