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jiali佳丽M2008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二)

楼主(2019-03-30):
家里原来换的康巴丝石英钟机芯经过4年的使用,走走停停走时不准了,网上面买了五个不同品牌、不同价位的石英钟机芯,进行拆机、误差比较,前面先发了一个叫蜂鸟的机芯(trochilus蜂鸟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98),今天发这个jiali佳丽静音扫秒机芯。

卖家是这样介绍这个机芯的:
产品型号: JIALI 2008 12.5
是否静音:超静音扫秒机芯(市场价20元)
秒    级: 0秒级(意思就是每天误差几乎为0)商家保证绝对好过台湾太阳牌机芯的佳丽招牌机芯
质    地: 正料ABS
电    池:一节 5号电池规格说明:图片是轴12.5(可按照买家要求供应)配套套件:钟针(可按照买家的要求供应)+螺丝套件)

      选择这个机芯,是因为卖家的产品介绍中的一句话:“0秒级”,4元的价位,敢承诺0秒级,这在所有卖家中是没有见过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机芯胆敢这样吹牛?那就先拆开,看看它的真面目。
后盖采用了半透明塑料,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机芯里面的线圈和齿轮。

拆开后的感觉就是比其它机芯的用料厚实,就连机芯的里面也有JIALI的logo。

包括隔层的骨架也是白色,用料与齿轮一样,看起来比较笨重,但都很厚实,半透明的后盖里面很光滑,对应的齿轮转轴处光亮柔滑。

从脉冲转子到秒轮的传动齿轮数量,过去跳秒的机芯,一般采用两级驱动,扫描的机芯一般采用3级驱动,这个机芯的扫秒传动设计,还是比照原来的3级驱动。

白色的齿轮和骨架上面,好像带着一层自润滑油脂,用手虽然感觉不到,但在光线下反光厉害,用手机拍照时怎样变化方向,都不容易拍清楚。

线圈、驱动电路板和矽钢片,通过卡扣与骨架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单元,便于组装和接触良好。

线圈很饱满,漆包线也不是很细,电路板也是牛屎封装的集成电路,那个晶振也很规矩,焊接质量也可以。

下面是我对这个机芯评价的内容:
       这个四块钱的机芯非常的超值,做工和质量比康巴斯的强好多倍,性价比非常高,一次买了好几个机芯,不同品牌的、高低中档的都有,就是为了比较,这个机芯用在十字绣和自己DIY的表盘上面,还是物超所值的。至于电池用旧碱性电池是木有问题滴,电压降到1.1V都能走时。1.5V的碳性电池最大电流是190uA,1.3V的碱性电池最大电流是165uA。说明用二手碱性电池是木有问题滴。
       这个机芯是这一批里最便宜的,也是计时最准的,感觉是物超所值,三个月正误差不超5秒,用自制的表针,装在一个包装木盒子上面,后悔当时买的少了,质量很不错,物美价廉,物超所质。有时候真的不要太十迷信什么进口的、大品牌的,只不过有时候名不见经传的也会好货不出名。
       展示一下自己自制表针,用这个机芯DIY的包装盒钟表。

为了比较哪个走时更准确,家里临时变成钟表店了。

卖家在最后的产品说明里这样说:
       淘宝网销售的精工机芯、太阳牌机芯都是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为此本单位为回馈社会,特向淘宝客户隆重推出此款产品,活动期间1套只要4元,真正的超静音扫描机芯,特    点:精准度非常高,经久耐用。

系列贴链接:
一、trochilus蜂鸟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98(出处: 数码之家)

二、jiali佳丽M2008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03(出处: 数码之家)
三、静音闹机扫秒机芯S5888闹钟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50(出处: 数码之家)
四、仿古铁艺镶嵌钟表头扫秒机芯拆解(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四)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63(出处: 数码之家)
五、SUZUKI铃木进口超强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50(出处: 数码之家)

网友A:
能pm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B:
以前,我家里有几百只这类机芯。。。。。

网友C:
走走停停简单,彻底清洗后装上就行,除了进口大牌,台湾太阳机芯其实就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pm个链接吗,谢谢

准备发个拆机系列,等你比较完再决定选择哪一种,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没有发链接,在x宝搜索trochilus蜂鸟就能找到这个卖家,晚上给你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家里有几百只这类机芯。。。。。

一百多个?准备开网店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走停停简单,彻底清洗后装上就行,除了进口大牌,台湾太阳机芯其实就很不错 ...

原来是康巴丝的也就是玩一玩,质量太次,没有折腾的意义了,齿轮又薄又脆,线圈又小又细,用料好像是再生料,假货充斥市场,牌子已经坏掉了。

网友D:
碱性电池会烧机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碱性电池会烧机芯吧

没有那么恐怖,一般的石英钟电压区间在1.2V——1.7V,旧碱性电池随着电压下降,内阻也增大,在电路中的电流也减小,用在石英钟上面也就没有问题了。但新的碳性电池、碱性电池,电压一般在1.6V以上,几乎达到石英钟要求的上限,由于内阻不同,新碱性电池输出的电流较大,山寨机芯就容易损坏,但品牌和质量较好的机芯,设计好用料好,能够承受电流的变化。另外当碱性电池的电压降到1.4V以下时,其内阻相应增大,输出电流就能适应机芯的要求了。所以质量好的品牌机芯并没有对碱性、碳性电池进行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发个拆机系列,等你比较完再决定选择哪一种,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没有发链接,在x宝搜索trochilus蜂鸟就 ...

谢谢,家里精工和丽声的也没见到3个月5秒这么好的精度,这个都快赶上年差手表了。手头只有个很老的能调负载电容的老钟调整后能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
嗯 看看。当年感兴趣表芯百度过,好像是表芯在中国有集中制造区,什么康巴斯、北极星等等真的、假的都在一个地方生产。就如运动鞋,真的假的高仿超高仿都在莆田。当然这种地方往往假货更盛行。

都属于买到真货不容易系列吧

网友:
大牌子的准时一些

网友E:
楼主能测下工作电流发上来作为参考吗?看哪个机芯比较省点

网友F:
这个4块,邮费多少呢?还有那个蜂鸟,价格和邮费又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4块,邮费多少呢?还有那个蜂鸟,价格和邮费又是多少,

因为不包邮,所以一次就买了6个机芯、表头,不超重运费7元,和一个的一样。蜂鸟的价格不到7元。

网友G:
不知道带长表针行不行,有一个原本配小钟盘、短针的,换到大钟盘、长针上 就偷停了。换新电池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带长表针行不行,有一个原本配小钟盘、短针的,换到大钟盘、长针上 就偷停了。换新电池也不行 ...

应该可以,我DIY的表针秒针半径10cm,分针半径11cm,时针半径9c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测下工作电流发上来作为参考吗?看哪个机芯比较省点

SUZUKI铃木进口超强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五)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50
(出处: 数码之家)
测了电流,发到这个帖子里了,请参考。
        合格率   月误差   精品率   电流
蜂鸟   100%   +10秒    99.99%   130
佳丽   100%    +2秒    99.999%  170
s588  100%   +30秒       99%     190
景盛  100%   +20秒     99.9%     320
铃木    50%    -80秒       50%      120
      说明:
合格率:误差在规定范围内为100%,超出规定范围为零;
误差率:测试了100天的误差,折合成月误差表示,同品牌同型号购买2个的为算数平均值;
精品率:规定范围内误差最小的,用五个九表示,其余按排名依次减少一个9,同品牌同型号购买2个的为算数平均值。
电   流:用1.5V的碳性电池,测得的最大电流,单位为uA。

网友(2019-07-17):
家里的挂钟用了10年刚好机芯坏了,楼主能pm下佳丽和蜂鸟机芯的链接给我吗?感谢!

网友:
这东西小时候没少拆过,现在的家布置的太草率,连个挂表都没有。感觉楼主的指针图个亮点的颜色会更醒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