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坛里的大师帮忙看看这个合页叫什么

楼主(2019-03-30):
家里大门开门有很大的声音,经过观察发现是这个合页发出的。已经加过几次润滑油了但是毫无效果。现在想看看能不能把它直接换掉。但是找了一天也没翻到这种合页。
所以想请教下坛里的大神门,这种合页叫什么名字。不胜感激。

网友:
这种合页不知道正规的名称,但是合页是与门框的另一半的轴是与门框固定在一起的,不能拆卸,只能拆卸门的这一半。要换合页除非连门框一起换掉。
这种门有响声有两种情况:1、合页缺油,合页与转轴发生摩擦产生响声;2、门与门框的上边缝、或者下边缝间隙过小有摩擦而出现响声。
只要仔细检查,找出问题是不难的。

网友A:
好像还差另一半
拍个清楚点的图上来

网友:
旗形脱卸合页

网友B:
它没声音,是门与门框摩擦发出的声音,调整合页螺丝,注意观察合页一侧的门边与门框是否有摩擦。

网友C:
荣耀8双摄镜头,竟然拍出来这种效果,也是一种摄技。

网友D:
有点像暗铰链,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没声音,是门与门框摩擦发出的声音,调整合页螺丝,注意观察合页一侧的门边与门框是否有摩擦。 ...

应该不会吧,我反复确认了好多次,感觉就是这个合页发出的声音啊。难道我弄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荣耀8双摄镜头,竟然拍出来这种效果,也是一种摄技。

昨晚走的时候拍的,黑不溜秋的,明天我再拍几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像暗铰链,不清楚

明天我再拍几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差另一半
拍个清楚点的图上来

明天我再拍几张清楚点的

楼主:
宝上搜了下,不大一样。明天我重新拍几张清楚点的照片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强些应该可以修好。祝你成功!加个铜垫圈最保险!

网友:
防盗门的是这种合页,有3个

网友:
为了50M,今晚我不陪媳妇了,把淘宝翻个遍。。。。。

网友E:
防盗门合页!另外,这种合页是没有滚珠轴承的。

用点好一点的润滑油。比如妹夫的润滑脂。给他保养保养。

防盗门合页感觉可以用一辈子一样。

网友:
隐形合页、暗铰链。这种是厂家定制的,网上买的不一定合适,拆下来彻底润滑一下。

网友:
这是防盗门折弯合页

网友:
防盗门、防火门、钢木门等5公分镀锌暗铰链、暗合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盗门合页!另外,这种合页是没有滚珠轴承的。

用点好一点的润滑油。比如妹夫的润滑脂。给他保养保养。

其实我有给加了几次普通的润滑油,但是一直没什么效果,所以才想看看能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