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捡了一根吉利汽车上的收音机天线,没搞懂。

楼主(2019-03-30):
下面的这根铜质天线,是一个报废吉利车上抽出来的。本来以为比较短的。没想到抽出来好长的一段。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长的天线?右侧头上那个黑色的塑料块里面好像有金属东西。本来想据开的。发现里面有铜。不知道啥作用的?关键问题是,拿回家,接在车机上想增强一下收音机的信号。结果发现效果几乎没有?好奇怪。不如我一米网线的效果好呢。

坛子里高手多,经验丰富,可以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估计就是个铜套,固定作用的。这是车顶上抽出来的那种天线吧,没看见接头,里面应该没有放大器。

网友B:
有种天线是用来挂旗子用的。这个不是收音机天线,这个是挂旗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个铜套,固定作用的。这是车顶上抽出来的那种天线吧,没看见接头,里面应该没有放大器。 ...

天线抽不出来的。那个蓝色圈子里面的那估计20CM的长度是固定的,不能抽动的。这根铜条是使劲抽才抽出来的。不是那种拉杆天线的。不是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天线是用来挂旗子用的。这个不是收音机天线,这个是挂旗子用的。

蓝色圈子里面是露着的。蓝色圈子下面那部分,都是藏在A柱里面的。根本看不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蓝色圈子里面是露着的。蓝色圈子下面那部分,都是藏在A柱里面的。根本看不到的。 ...

应该是可以抽起来的,不过卡死了,抽不动而已。网上有这种类似于天线的旗杆

网友:
以前的车用天线是电动的,打开收音机,天线自动升起,下边有电机,不知是否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抽起来的,不过卡死了,抽不动而已。网上有这种类似于天线的旗杆 ...

不是卡死的。那个大黑塑料块的左侧你看看是不是一个螺丝样的东西。那个说明根本抽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