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安利一款入门炮灰表

楼主(2019-03-30):
好用不贵,功能齐全,使用方便,做工耐操,快、准、稳!
18年新款,UT39C+ 你值得拥有
8M晶振速度杠杠的。温度、频率、电容、电流、NCV、相对值、5号电池、一个不缺。同136+的拨盘手感、优良的液晶显示、精密取样电阻。大品牌售后
完美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承永的方案吧,看着像是杭州晶华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承永的方案吧,看着像是杭州晶华的方案

不知道,懒得研究,这芯片和89X好象是一样的,也许能刷6000字,嘿嘿。手动档我兴趣不大

网友B:
136有何不好  不换晶振也起飞

网友C:
没有校准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6有何不好  不换晶振也起飞

没说不好啊,B+没温度,C+没NCV,UT尿性又来了,很意外UT对手动档反而功能一向比较齐全。新手用39C+没毛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校准电位器?

单片机的,精度除非故意,不然应该很准

网友D:
不错不错,不过,我想等等136自动表系列的2019款!!!

UT会出新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说不好啊,B+没温度,C+没NCV,UT尿性又来了,很意外UT对手动档反而功能一向比较齐全。新手用39C+没毛 ...

温度和ncv最为鸡肋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不过,我想等等136自动表系列的2019款!!!

UT会出新款么??

加个LED测试砍掉温度给你来个D款

网友:
嘿嘿!!便宜实用的表~~

网友:
测温度怎么是鸡肋呢,对于没有专门温度表的我买136+我看中的就是带温度而且数度快,而且不贵还自动挡

网友A:
此8M非彼8M也,不用安利了。简单看了下,它用的方案就是杭州晶华的SD7501(软封为SD7890),与我之前侧过的优仪高UA9233E的方案相同,详见[万用表]所谓性价比极品万用表~优仪高UA9233E自动挡万用表深度拆解分析,电阻电容测量比0660恐怕还要慢一点,频率档也相当难用,没有外置分压电阻,而且没有外置EEPROM,无法进行DIY。简单来说,0660的优点它一点不具备,而0660的缺点却又一样不少,可以直接把它视作0660方案的廉价低端替代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8M非彼8M也,不用安利了。简单看了下,它用的方案就是杭州晶华的SD7501(软封为SD7890),与我之前侧过的优 ...

做工与品牌售后你需要考虑,不客气的说优仪高那做工不是一个档次的,新手更需要功能齐全的。老手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6有何不好  不换晶振也起飞

换前可以说飙的快,换后说飞得太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前可以说飙的快,换后说飞得太低!

飞的低容易撞车

网友E:
频率挡能用吗?
优仪高UA9233E的频率挡就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率挡能用吗?
优仪高UA9233E的频率挡就是摆设

能用,不过测晶振好象不行,灵敏度不够,小幅度正弦波它测不出来。如果看中频率档功能我推荐UT6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