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TASI计量&定时插座扩流(必须重新校准)及设计考量改进建议

楼主(2019-03-30):
购入了TASI计量&定时插座,为了测量超过10A电流的大功率电器,将该插座的继电器和康铜丝分别用开关的不同档位进行了短接(也做了文末的某些改进)。DIY最难的就是找外壳或者挖孔,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感。挖个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孔通常要耗费近1天(我是钻孔/烫孔后再用美工刀慢慢削)。
最终的翘板开关定义为:II即用16AWG短接继电器增大量测范围(I即短接康铜丝,0即出厂状态)。
此处将10A双刀双掷当作了20A大电流单刀双掷使用(不包含继电器本身触点的通流能力)。

验证性试验,先用粗硅胶线短接康铜丝,强行带载10A以上的负载(如多个电水壶,显示2.6kW,实际已经约3.5kW),
证明虽然10A继电器已经发出脱扣声,但电流读数不会归零。

在康铜丝两端焊接粗线,切PCB,贴绝缘纸,如图。
因焊接不可避免等同于加粗了康铜丝,需要用斜口钳将康铜丝咬出(多处)凹痕恢复其校准时的阻值
(粗略做法可以用孪生兄弟配合阻性负载方便比对。自身有功耗,不建议串联比对!)。

总体来说,该插座用“芯”不错,业余便携够用,还有定时功能。
所谓好马需配好鞍,养马还要投对料。避免出现“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不知其/其不能千里也。
设计考量的改进建议(做到策之以其道,食/饲之尽其材,鸣之通其意)
1&2!)    我国标准:面对插座为左N,右L,上E。颜色蓝N,棕L,黄绿绞花E。地线E插脚和线芯都必须长于零线N&火线L以使其最先接通却最后断开,从而有效保护人体(因为地线E插脚在最上方,插头防重力等下垂的设计考量&电源地线E的线芯抗拖拽的设计考量)。
BTW: 不得不承认(最早出现的)美标最合理(美标非极化的2脚插头设计为可以盲插,还有定位防脱孔。估计世界上第1枚插头/插座的设计者头发不多)
(与国标3插形状相同却上下颠倒的)澳标设计较合理E线都在最下方,而且2孔3孔都通用因此只需要3个金属座而不需5个节约大量金属资源。
3!)     地线E必须至少和零N火L线一样粗,否则若没有过流保护(很多插座都是没有的),
则L对E短路时地线E会先烧断而导致人体接触L而触电(L对E短路时仍不可失效的设计考量)。
4)      该插座L线挺粗,但N线明显过细不匹配造成通流短板而让L的粗线无用武之地。
5)      该插座E&N&L导电金属都东倒西歪,而且并不是个例,拆开还发现E极貌似手工焊接,摇摇晃晃,品控不佳。

网友A:
这东西功率计算有没有把功率因数算在内?  如果算在内的话,可能显示的功率就不准了,我买了好多个这种插座,发现跟供电局电表的功率因数差别巨大!所以,算出来的功率也跟供电局电表出入很大!
不知道你这个功率因数取值是否准确?  我买的里面有全网销量考前的,还有类似工业用的那种,还有胜利仪表出的,电压电流还凑合,但是乘上功率因数后,显示的功率都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功率计算有没有把功率因数算在内?  如果算在内的话,可能显示的功率就不准了,我买了好多个这种插座 ...

可能是功率因数的算法不一样,标准的功率因数是针对电感,电容类的标准波形。如果测试的是开关电源,整流后电容滤波的电路,电流波形不是标准的正弦波,功率因数就有偏差了。即使是真有效值测量,也有一定的误差。电表测试的也未必是真实的功率因数,只是规定测试条件的功率因数。对于某些负载,可能多计量,也可能会少计量。

网友B:
你这个改法动作有点大。其实可以直接改继电器驱动电路,用一个小按钮开关就解决问题。过电流的时候继电器不脱开就行了。短时间测16A测试应该问题不大。长期测大电流的话,再换个20A的继电器。也就不存在焊线的时候焊到康铜电阻,影响阻值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功率计算有没有把功率因数算在内?  如果算在内的话,可能显示的功率就不准了,我买了好多个这种插座 ...

我觉得供电局用的家用电表偏向于功率因数取值0.9-1.0,测量空调,电风扇,电烙铁,电磁炉,冰箱,基本都是0.9-1.0!  理论上来说,肯定不对!但供电局可能综合考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供电局用的家用电表偏向于功率因数取值0.9-1.0,测量空调,电风扇,电烙铁,电磁炉,冰箱,基本都 ...

应该是向有利于供电局的方向设置,功率因数低电表前的线损也大,这个线损是供电局出钱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个测量都是准确的,但是功率插座测的是某个电器的功率因数,电表测的是家里所有电器的功率因数,家中电器既有感性负载,也有容性负载,相当于就地补偿了。1uf的电容就能产生70多毫安的无功电流来补偿感性负载。而一个电磁炉中中的x电容就有2uf左右。还有各种开关电源中基本都有大小不同的x电容,都是并在两线之间的。现在家中的路由器,这种机顶盒,电脑ATX电源,液晶电视都有,加起来不可忽视,虽然待机但通过x电容的电流一点都不减。这样总的功率因数就提高了。测试过一个电冰箱的功率因数,压缩机运转的时候开关柜门,功率因数明显变化,照明灯用的是阻容降压驱动led,led功率不到3w基板可以忽略,功率因数却提高,整机电流降低。

网友:
技术贴,让我们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向有利于供电局的方向设置,功率因数低电表前的线损也大,这个线损是供电局出钱的。还有一种可能就 ...

我专门买了块供电局的智能电表,挨个电器测试过,好像记得和插座测的功率因数差别很大!  有空我再详细测量一下,现在空调风扇啥的还都没开始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专门买了块供电局的智能电表,挨个电器测试过,好像记得和插座测的功率因数差别很大!  有空我再详细测 ...

嗯,主要是电机类的功率因数能测准就没问题。整流滤波电路的功率因数和传统意义上的功率因数是有区别的,更多的反应出的是高次谐波的多少。峰值大,导通时间短。导致的结果是类似的,线路电流加大,线损加大。

网友C:
这是2018年生产的,继电器预留了空间,要重新编程一下电流的大小教可以了,换一个20A继电器,比原来的长点。康铜丝直径是2.5mm,可以16A不成问题,能承受19A最大电流,能承受400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专门买了块供电局的智能电表,挨个电器测试过,好像记得和插座测的功率因数差别很大!  有空我再详细测 ...

正弦波的负载按理应该都差不多;当今大量开关电源这类非正弦波负载,不带PFC的整流器和大电解只在极短时间吸取电流而不返还,跟仪表采样速度和计算方式关系很大。
功率因数只能按有功功率占视在功率的比率计算,各家都难一致。

然而,民用电只计费有功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改法动作有点大。其实可以直接改继电器驱动电路,用一个小按钮开关就解决问题。过电流的时候继电器不 ...

嗯,主要是怕继电器扛不住,我曾经想过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2018年生产的,继电器预留了空间,要重新编程一下电流的大小教可以了,换一个20A继电器,比原来的长点 ...

看来是10A&16A共用PCB,你的金属片也和我一样东倒西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主要是怕继电器扛不住,我曾经想过直接短接。

继电器没那么脆弱,别带负载开闭就没事。主要是电流超了,触点火花大,容易烧触点。一但闭合以后,短时间超载没问题的。

网友A:
胜利这款和供电局电表功率数值基本一致!但是,胜利这款功率因数测什么都是1.0,不知道为啥? 但是,这不影响它计算的功率数值,可能芯片内部计算功率时,并不是按照显示的功率因数计算的!同种功能的网红插座就不行了,无论测量什么功率因数基本不超过0.49,500W的电饭锅,电表和胜利的插座都显示550-560W,这个网红插座直接砍半,只有不到300W,原因就是他是按照显示的功率因数0.49算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这款和供电局电表功率数值基本一致!但是,胜利这款功率因数测什么都是1.0,不知道为啥? 但是,这不影 ...

看来你的就电表PF准,可以这样试机:
普通电饭锅基本上纯电阻,功率因数接近1。
而普通手机充电头,属于不带PFC的整流性负载,功率因数虽然因机而异,但是必定离1远着呢。
我这款充电头用纯电阻负载12W时PF才0.4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没那么脆弱,别带负载开闭就没事。主要是电流超了,触点火花大,容易烧触点。一但闭合以后,短时间 ...

是的,为防止打火,所以我图片上的开关都是预先已接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的就电表PF准,可以这样试机:
普通电饭锅基本上纯电阻,功率因数接近1。
而普通手机充电头,属于 ...

但胜利那款很奇怪,它算出的功率跟电表差不多,显然它内部芯片计算功率时,并不是按照它显示的功率因数1计算的!不知道为啥?

网友:
手机充电器给手机充电,电表显示功率因数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主要是电机类的功率因数能测准就没问题。整流滤波电路的功率因数和传统意义上的功率因数是有区别的, ...

我拿电钻进行过测试,转速最高时,电表显示功率因数0.9以上,基本接近1.0,转速低的时候,显示功率因数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