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M358双管电子负载电路完成,几个折腾体会。

楼主(2019-03-30):
元件参数就是用的lm324的半个。。。用12v, 0.33欧三瓦电阻两个并联的取样电阻,,,irf540的管子,这个管子很实用,不需要很低阻的管子。
其他和324参数一样

用一个贴片封装的1084ADJ来自动温控风扇。类似LM317电路。但是因为NTC阻值要10K,所以电压调不到最高,合适的NTC应该在几百欧的,这样电流更大。
装了三档开关,控制风扇转速,可以关,自动,全速,毕竟怕烧管子。

无论如何,mosfet要接地。这个容易搞错。

虽然是小散热器,小风扇,但测90W的电源,散热器上的温度也不到60度,风扇全速开。如果测小电池,就打到自动档。

这个电路不能设定终止电压,很大的毛病,不安全。给蓄电池放电容易过放。

网友:
就几个元件不运行不科学啊,仔细看看电路有没有错误,供电是否正常  431限流电阻不能太大  是不是电位器不良  3脚有没有设定的电压  …

网友:
检查一下焊接的电路,358和324我都搭着玩过了,线路是一样的,358少两路而已,运行都没问题。看看线路有没有漏焊的情况,这事我经常干

网友A:
仿真了一下,楼主看看, 我下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了一下,楼主看看, 我下班了

Multisim_10的仿真文件

找不到哪里设置免费?麻烦哪位大侠告诉我下,谢谢啦!不然就只好把附件删除了

楼主:
先生们,你们是共地还是浮地,,mosfet d和s:loveliness:

网友:
上个原理图和实物图,大伙来把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生们,你们是共地还是浮地,,mosfet d和s

要共地。不共地,栅压如何能加上?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1#pid196364

前面散热片搞的很顺利。。。长了自己的经验。

共产,共妻,还共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33&page=1#pid196364

前面散热片搞的很顺利。。 ...

道理很简单啊,基准的2.5V来自于12V外部电源,分压后给运放一端,运放另一端的电压取自放电回路的采样电阻,这两个电压不共地的话,怎么去比较大小?

网友:
求lm358双管电子负载比较完善清晰的电路和参数分析

楼主:
是啊,刚试验了下,没有问题。共地奏能行。
什么都是好的。 R8用两个3w 0.33欧的并联下,体积小了。R4用20k可调,经过调整,确认一路是3A。
散热器用十几年前的赛扬CPU的。风扇加了个电阻,忘了多少,一直是很低的转速。NTC能否调再看了。
mosfet用去年初买的IRF540N,挺好用的。耐压也够,电流,散热也够。
防反接,输入端接个10A 1000V的二极管,特别烫,不好。

1脚输出4.5V。低压电池无法负载了。不过没有试验。

我是看这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3362&page=19

以为不共地还出奇迹

楼主:
d-s电压10-12V:loveliness:
R7,R3,只用一个5K电阻,可以调到0ma,这个不错。最大3A.
功率再大就要换巨型散热器了。

358是好像1-2毛国产的。是不是可以用OP07直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了一下,楼主看看, 我下班了

Multisim_10的仿真文件

谢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
对了,整机加风扇功率不到2W,可以用个小变压器。5w的,12v交流的,也很方便一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刚试验了下,没有问题。共地奏能行。
什么都是好的。 R8用两个3w 0.33欧的并联下,体积小了。R4 ...

那个浮地没错,共地就错了,原因是后面接了电压电流表,浮地经过分流器后入“地”。

网友:
这篇文章是我写的,从原理入手,对每部分电路都有详细分析,你可以参考一下,唯一的区别是我用的三极管做负载,而不是MOS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83818

楼主:
输入接了个1040肖特基管子,10A40V,防反接,夹在散热片里。
自己焊板子,走线好麻烦,这方面没有学好。

楼主:
这个电路不能设定终止电压,很大的毛病,不安全。给蓄电池,锂电池 放电容易过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不能设定终止电压,很大的毛病,不安全。给蓄电池,锂电池 放电容易过放。 ...

这是最简易的负载,没有什么保护电路,给蓄电池、锂电池放电不注意会过放,甚至带来不安全因素;再用运放做个保护电路实现防反接、欠压(截止)、过流、过温等保护措施。比如下边这个就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