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9-03-30):
从废电路板上拆下来的

任何引脚正反都不通

网友A:
坏了的管子。我主要想说说你这表。还有你这线。很是厉害。接触不良影响读数!!!!

网友:
楼主,攒钱买副表笔吧。

网友:
相机不行,表笔线不行。。。。。

网友B:
整流双管的话,这样测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整流双管的话,这样测和你说的一样。

打赏个毛 楼主说了任何脚正反都不通 整流双管至有1脚对另外2脚有通  2楼说得对 这个是废管

网友:
好表。可测电感。逛地摊这么久都极少有可测电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赏个毛 楼主说了任何脚正反都不通 整流双管至有1脚对另外2脚有通  2楼说得对 这个是废管
...

会不会是某种集成电路芯片 才怎么测都不通

网友D:
楼主,前两天坛里有1.9包邮的表笔你就不能买一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赏个毛 楼主说了任何脚正反都不通 整流双管至有1脚对另外2脚有通  2楼说得对 这个是废管
...

内部烧断线的管,是全不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型号啊

不带阻尼二极管的场效应管或IGBT。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带阻尼二极管的场效应管或IGBT。

能问一下具体什么MOS型号没有阻尼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的管子。我主要想说说你这表。还有你这线。很是厉害。接触不良影响读数!!!! ...

人家有可能是焊在里面的,接触更可靠。

网友:
得看看是从什么板子上拆下来的。

网友:
楼主就是来秀表笔的。

网友:
任何引脚正反都不通,多半是IGBT了

网友:
占位捅,鉴定完毕
也没准是内置三个DB3,
或者内置一个傣族三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前两天坛里有1.9包邮的表笔你就不能买一副吗?

给我推荐一下地址,我搂楼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我推荐一下地址,我搂楼去

早没卷了,当时是6.9领5元卷,刚刚看了一下,现在1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