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天猫精灵ai联盟 智能开关

楼主(2019-03-30):
天猫精灵ai联盟 智能开关, 改造简单, 功能单一就是能开,关, 灯的亮度,色温,定时都不能控制(我安装在无极调色调温的led灯上)改造场景多,可以改造等,排插等。排插内部空间大的话,直接该装在内部那就是智能插座了 哈哈

网友:
感觉有点鸡肋,怎么说呢,这玩意在天猫精灵上只能识别成灯,改成智能插座,用语音控制还是得说:关XXX灯。而且他不如天猫智能插座的是,它只能控制通断,没有定时开关的功能。
如果拿来控制灯,他又没有调色调光的功能(不过板上预留了Y,R,G,B的引脚,不知道能不能改造,现在的电路只用了W一路输出控制)
价格也不算便宜,没优惠的是19.9,优惠了是13.5.
我在闲鱼淘个天猫智能灯泡是15元。是有调光调色功能的。
所以这玩意总的说高不成低不就,价格也不算很便宜,我买了两个尝鲜就没买了

网友:
撸了同款,可是没有天猫精灵。当时忘了问能不能离线了。百度看芯片是蓝牙的,但是直接连不上。

网友(2020-05-16):
你好   里面2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撸过一个号称500W的,结果一个30W的白炽灯都带不动。

网友(2021-10-06):
这个遥控板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