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废品站买了一个浩宁达DTZY22-Z型三相四线电能表关于接线问题

楼主(2019-03-30):
废品站收了个浩宁达DTZY22-Z型三相四线费控智能电能表按键不显示~拆开测试是电池没电接了个电池可以了(不装电池有市电接入也可以显示)没有拍很多图了

网上查了三相四线电能表可以接单相电~我这样接线应该是对的吧?直接是接输入又接输出同一接口(其它两个也试了)

外接电器打开但这电能表上电流 功率 用电度数都不显示(按键都有选了)只有电压显示正常
还有这个报警灯长亮;屏上没有显示错误代码,不知道是不是内部哪里坏了?
装上载波模块和盖上盖子都一样报警灯灯亮
这种三相四线电能表总不会还要接电流互感器才能正常吧?懂的大佬帮忙下 先谢了

网友A:
这个电能表还真要接电流互感器!
看第1图:电流互感器1.5(6)A/5MA,0.1级20Ω。

因为你外接的用电器具电流没有进表,所以表上电流、功率、数就都不显示,只有电压显示正常。

网友:
必需接三相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能表还真要接电流互感器!
看第1图:电流互感器1.5(6)A/5MA,0.1级20Ω。
因为你外接的用电器具电流没 ...

谢谢,本来想用做改功率表的,还要接电流互感器才行~这个5.5斤重又大不折腾了

网友:
接三相线零线,缺相好像不显示,和互感器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本来想用做改功率表的,还要接电流互感器才行~这个5.5斤重又大不折腾了 ...

改功率表,接一相就能做单相电能表用,7连8接AC-L线,7进9出;10接AC-N线。
电流6A以内(1320VA)还是好用的,就是体积有点大。

网友:
缺相所以亮报警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