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索尼5V2A电源

楼主(2019-03-30):
拆一个索尼5V2A电源,输出线剪了换了一个usb母口

END

网友A:
我撸过2个 这货电压5.4 我改低了电压后来又改回来 现在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撸过2个 这货电压5.4 我改低了电压后来又改回来 现在在吃灰

这个特容易坏己坏了二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特容易坏己坏了二个了

我以前在大柳树市场里,10元钱买到过一个坏的索尼电源。

网友:
谢谢分享,家里有个也是米苏米代工的佳能电源,做工也很不错

网友B:
可以用超短USB母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40677

网友C:
PSP一代(1000型)的原配电源,做工和质量比起后面1.5A的雕刻版算可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超短USB母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40677

谢谢了,超短USB母座有,长的短的都有,主要不想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P一代(1000型)的原配电源,做工和质量比起后面1.5A的雕刻版算可以的了

2a  1.5a的都有太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特容易坏己坏了二个了

还好吧 我有次弄短路了也没坏

网友:
上次摊上见到一个电源,塑壳,半个充电宝那么大,5伏4安,输出一条长电线,末端有两个usb母座

网友(2020-03-18):
我家里也有个,一直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