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冬天过去了,拆报废的暖手宝

楼主(2019-03-30):
冬天过去了,拆报废的暖手宝
冬天过去了,暖手宝也寿终正寝,拆开看看内部都有啥玩意。
就是这个货

近处看看

参数说明

注意事项

主要拆解工具上场

先打开封包

解开外衣

内衣,露出内部结构

这两处黑色的是什么,下边有答案

放气阀门

阀门是这样的

黑色小辫子里有这么个东东,还有一根电线

另外一根黑色的辫子里也是

这个应该是温度控制

看仔细点,常闭开关,75度断开

线路复原结构,两个黑色的辫子应该是和内部充满的电解液构成电流回路,加热电解液,达到75度时开关断开,保温

拆完了得到一个三脚插座,一个75度常闭温度控制开关

全家福

总体来说,这个暖手宝做工还算可以,防水内胆手感不错,双重保护,温度开关一重保护,两个电极间电解液导电发热,电解液流失也就不会发热了,也算是一种保护,就是导电电极消耗了,导致导电不良。开关留下,其他请进垃圾桶,收工。

网友A:
爆炸的都是这种,很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炸的都是这种,很不安全

不错,电解质加热就会产生蒸汽,理论上放气阀应该起作用,如果气体过多,就会爆开。

网友:
这些暖手宝能用两个冬天就很不错了,我几乎每年都要买一个

网友:
这个还算是改进过的,一个电极装在顶部,鼓起来了就和液面分开,但要是放的位置不水平就没用

楼主:
说明设计者还是很走心的。

楼主:
KSD301系列产品是一种用双金属片作为感温组件的温控开关,电器正常工作时,双金属片处于自由状态,触点处于闭合/断开状态,当温度达到动作温度时,双金属片受热产生内应力而迅速动作,打开/闭合触点,切断/接通电路,从而起到控温作用。当电器冷却到复位温度时,触点自动闭合/打开,恢复正常工作状态。广泛应用于:饮水机、热水器、三明治烤面包机、洗碗机、干燥机、消毒柜、微波炉、电热咖啡壶、电煮锅、冰箱、空调、过胶机、办公设备、汽车座位加热器等电热器具。

网友:
应该买那种带加热丝的,比这种好

网友:
220V市电直接加热液体,相当危险,经常有被水袋爆裂烫伤的!

网友:
坏了好几个了,现在好多都没有加热丝了,拆开留下那个温控开关和电源线,就直接扔了

网友:
暖手宝我现在都不用了,,这边冬天有人热中暑的....

网友(2019-08-23):
多谢啦,一直想看看是什么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