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用那些APK啊?最近才安装了盒子,麻烦苦恼到底有好用的APK看电....

楼主(2019-03-30):
最近才安装了盒子,麻烦苦恼到底有好用的APK看电视电影啊?

网友A:
我用的是麻花影视  还可以  其他没试过

网友:
橙色电视不错

网友:
火星电视  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麻花影视  还可以  其他没试过

麻花影视不行了,改为白鲸视频了。

网友:
电视家  泰捷视频

网友:
小鹰,小薇都很好,电视家也可以

网友C:
直播:电视家2.0、HDP直播、小薇直播、锋彩直播;
点播:电视家视频、云视听、泰捷视频。

楼主:
好的,我去下载试试,谢谢哈

网友:
看直播用 1号直播 试试,

网友:
直播的话我用的是HDP哦

网友:
自己看吧,买的斐讯t1,电视带刀者的米亚43,就是火狐系统不爽,其他ok

网友:
电视家,一号直播,完美直播等。

网友(2019-05-05):
引用 网友B:
麻花影视不行了,改为白鲸视频了。

哎。。。白鲸也凉了

网友:
直播用小薇直播,点播用电视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播:电视家2.0、HDP直播、小薇直播、锋彩直播;
点播:电视家视频、云视听、泰捷视频。 ...

若要看港澳的有稳定的APK推荐么?

网友C:
目前小薇直播里有凤凰中文和资讯台,以前玩过中六和亚三双头,也下载过网址制作成APP,但视频源经常更新或屏蔽,最近就没有找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小薇直播里有凤凰中文和资讯台,以前玩过中六和亚三双头,也下载过网址制作成APP,但视频源经常更新或 ...

泛亚也是骗人的,一个冒充台湾同胞的死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要看港澳的有稳定的APK推荐么?

超级直播可以看港澳台,安装好后点二维码下连点几次隐藏的就出来了

网友:
直播一般用HDP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