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松下RP-SSB120GAK 120G固态硬盘拆机测试

楼主(2019-03-30):
松下RP-SSB120GAK 120G固态硬盘

松下RP-SSB120GAK 120G固态硬盘

松下RP-SSB120GAK 120G固态硬盘

据说是OCZ Vertex 460马甲

据说是OCZ Vertex 460马甲

采用Indilinx主控搭配SATA III接口

采用Indilinx主控搭配SATA III接口

主板背面图

主板背面图

主板背面近照图

主板背面近照图

Indilinx Barefoot 3主控

Indilinx Barefoot 3主控

东芝19nm闪存颗粒

东芝19nm闪存颗粒

和我发布另一款OCZ ARC 100 120G固态硬盘非常相似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 ...

和我发布另一款OCZ ARC 100  120G固态硬盘非常相似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 ...

固件版本1.0 可惜松下固态硬盘退出中国市场,导致固件更新不了,日本总部有1.03版本新固件,用工具提示没 ...

固件版本1.0  可惜松下固态硬盘退出中国市场,导致固件更新不了,日本总部有1.03版本新固件,用工具提示没  ...

楼主:
这是我发布另一款OCZ ARC 100 120G固态硬盘的地址,两个非常相似的主板,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5

楼主:
这款松下RP-SSB120GAK 120G固态硬盘 日本官网上提示有1.03版本可以更新,可惜松下退出中国市场导致不能更新固件,有坛友知道更新途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款松下RP-SSB120GAK 120G固态硬盘 日本官网上提示有1.03版本可以更新,可惜松下退出中国市场导致不能更新 ...

这是全新的松下RP-SSB120GAK 120G固态硬盘,从咸鱼上交易的,180元一个,我在电脑上测试写入1T,固态硬盘硬件没有问题,就拆机看看里面的主板,反正没有保修的,测试了写入量达到1T多,没有发现不稳定情况出现,原来ARC 100 写入4T,寿命就剩下94%了,这款还是100%。应该比较耐写吧

楼主:
速度测试过千不错

网友:
这批松下SSD当初性价比很高,比直接买OCZ的便宜。

网友:
我自己买了一块,这不是ocz arc100
这是460 或者说是460a 的oem型号
因为ocz的工具箱能用
升级固件都是OCZ的官网
性能么顶级
价格么很好
缺点么? 我当时也是买的120g
应该 买240g就好了
这个盘读写比arc100 要好

arc100 是主控cpu 降频的版本
为什么降频
可能是工艺 也可能是不达标

网友:
ddj现在也能当神用一用了

网友:
1 为什么有这么多厂商多特定项目 ,返修?
2 看主板是2013年,多6年了

楼主:
全新的盘放个5年8年的,再拿出来用和新的盘没有区别的,不会时间放长了导致不能用的情况出现

楼主:
就是固件不能更新,用OCZ工具不能识别到固态硬盘,只能有松下的工具才能识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