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星际蜗牛矿渣黑群晖转变历程!加风扇调速降噪!第一弹!

楼主(2019-03-30):
注意:更新新帖子外网访问黑群辉方法,实现全功能群辉
详见星际蜗牛矿渣黑群晖转变历程!第二弹外网访问设置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45

最近一段时间又发生了一起矿难········星际蜗牛矿难。   作为一个曾经矿难的受害者。。。(斐讯矿难)·······在逛网站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已经有很多大佬研究过这个了。大体介绍下这个矿渣根据机箱外形分为A B C D 4个款A款:带盖子,卡扣是蓝色 主板分为绿版和黑板 绿版网卡 211 黑板网卡 82583VB款:不带盖子,卡扣蓝色 主板分为绿版和黑板 绿版网卡 211 黑板网卡 82583VC款:不带盖子 卡扣红色 网卡都是211D款:不带盖子 卡扣橙色 网卡都是211

根据大佬门的说法网卡双网口的基本都是百兆口需要硬改短接2个触点(据说最好是用10欧电阻),部分BIOS锁死只能百兆(得等大神破解BIOS)。总的来说211网卡单千兆网口的最稳,不容易翻车。A款单网口后面的USB一定是要2个USB3.0的才是211网卡的主板。D款的单口的就是211网卡。我购买的就是D款单千兆网卡接口的个人感觉D款外观要好看点,A款也不错的。
配置是:J1900 cpu  杂牌主板(绿板还有一种是黑色主板据说要差点) 16G MSATA SSD+4G寨条+四盘位机箱+200W荣盛达电源

左下角白色残留是原来的不干胶贴纸,上面是矿难受害者名字和编号我撕掉了。暂时没处理残留胶。整体外观橙色还是不错的

机箱后面主板在最下面 上面2个散热风扇小的是电源自带的,大的是机箱散热风扇12V的并且是2线的,上电就满速运行,那声音真的受不了,所以后来才加了温控。

硬盘抽屉做工一般抽出插入有一定的阻塞感,不是很顺滑,但是想想这个价位   额   好吧。

这个硬盘架是3.5寸和2.5寸硬盘通用的,笔记本盘安装时候一定要沉头螺丝不然会卡住抽屉。

这个就是网上大佬门拆过的16G 士必得 SSD 机箱比较紧凑我就没拆下来,不过据说超级慢。但是用来装个黑群辉还是够用的,关键不花钱呀!

这款主板内部还带2个USB2.0的插口,如果将来SATA不够了,还可以用U盘启动装系统把msata转换成sata扩充硬盘。旁边还带一个螃蟹的声卡。虽然暂时没啥用。

热插拔后面的背板,4个sata线分别接到主板上另外有2个大4PIN的供电线,板子厚度还是可以的。而且做了镂空设计便于风扇给硬盘降温。

荣盛达200W的电源外观看着还可以的可以看到电源的检验合格日期2019.01
额超新鲜的矿渣。(即使挖过矿对主板什么的伤害应该也不是很大毕竟电源出厂到组装成整机再到最终矿主手里需要一段时间,而我3月中旬左右购买的,这就说明几乎是刚到矿主手里没几天就矿难了)

=======================我是华丽的分界线=================================

安装黑群辉系统~~
准备工具:
1、需要一个可以启动的U盘(需要PE系统)
2、一个容量大于16G的移动硬盘存放群辉镜像(如果你的U盘足够大,安装玩PE启动系统之后剩余容量大于16G可以直接放在U盘中),这个16G的镜像是网上别人做的,我只是搬运过来。
我购买的这款是按ESC进入bios的,款不同和主板颜色不同可能会不同。大家可以多试试常用键。
可以看到CPU J1900  4Gddr3的内存

这个芯片组选项,下面第一项一定要改成Windows7 不然会遇到一些问题。

选进入PE系统。这个地方用谁家的PE都可以因为我们只需要他的DG硬盘管理软件

进入PE系统之后,打开DG硬盘管理软件,可以看到当前的硬盘我的已经安装完了,后拍的图片。 大家刚拿到的时候要把原来的16G硬盘自带的分区全部删除掉,然后保存更改,切记一定要保存更改要不然不生效的。 删除并保存更改后关掉DG管理软件。打开安装包里面自带的软件DiskImage-V1.6-WinAll.exe

这个图片是别人的,我没截图所以借用一下,上面第一个箭头所指位置一定要选择DISK 硬盘 不是盘符, 切记 如果你选错了会覆盖别的盘符。一定要选要安装的内置SSD16G的 那个DISK对应的。
然后下面的选择按钮点击之后选择你存放的IMG镜像镜像解压之后有15G左右

选择他之后确认 无误之后就可以点击START开始写入镜像。

等待进度条走完之后就可以重新启动系统了。至此群辉系统就安装完了。重新启动就可以了。这种镜像是大佬为星际蜗牛矿难的机器定制的。这种安装方法适合懒人。。。类似Windows系统的GHO镜像。

重启之后外接显示器的话就会看到这个界面,虽然有很多乱码,但是那个链接还是可以看到的。

http://find.synology.com
让你的黑群辉机箱和你的电脑处在同一个网络之下,并且打开路由的DHCP 功能(IP地址自动分配功能)
然后你就可以去浏览器打开那个网址http://find.synology.com 会出现搜索界面,当搜索到你安装的黑群辉之后会提示点击链接
就会出现熟悉的群辉界面哦:(下图是借的)

之后的事情大家自己研究吧,网上群辉很多教程的。
另外说下这个系统的镜像貌似是大佬门洗的半白的,可以转码大家可以在研究下。

系统镜像是在这下的:各位大佬,我直接链接放下了,希望大家抽空赏点M币呗!哈哈想要数码之家的螺丝刀好漂亮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ssaEh002IfoMW1MJa941Q
提取码:buhy

=============我继续是一个华丽的分界线===============

系统安装完了风扇运行的噪音实在是太大了,感觉跟服务器的暴力风扇似的吵死了。最简单的办法是网上购买一个静音风扇,我的这个主板上是有3PIN的风扇接口的,但是我在bios里面没有看到调速的设置(3pin接口其实不是调速的接口调速的是4pin的,3口的只是带速度反馈的),有的主板带调速貌似,但也是一定速度恒定转。
我是实在不想再投入啦,其实是比较抠。
自己动手加一个调速吧,在请教了坛友们之后: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40这个是帖子的链接。

这个我最后用的IRF3205替换的IRF740,但是在温度升高过程中最开始低压启动时候有点困难,风扇有响声, 看了网上的办法最后在负载2端并联一个16V100uf的电解电容有一定改善基本达到要求。

这个是焊接完成的成品原件很少,热敏电阻用导线延长,避免在风扇附近温度很快就降下去停转。

热敏电阻2脚用热塑管包好避免短路。

原来的风扇直接接在sata扩展板上面全速运行

改之后的2个插针成90度,基本不影响其他原件和原本散热通道,另外热敏电阻引出后可以用贴在硬盘仓下面或者主板上面的隔板上都行

好啦问题基本都已经解决啦~

楼主:
沙发自己做 哈哈哈

网友A:
谢谢分享,差点上车了,最近看到好多在甩卖的。木分啦,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差点上车了,最近看到好多在甩卖的。木分啦,帮顶

嗯 ,估计基本就这个价格啦。 我是278包邮入手的,除去邮费也就240左右, 感觉还可以啦

网友B:
楼主多钱入手 在哪上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钱入手 在哪上的车

我是278包邮(快递)入手的 ,  在某宝上面。。。。

网友:
差点上车了,谢谢分享.

网友:
等等再上车

楼主:
哈哈  价格也许会更低一些 呵呵

网友:
风扇换个三线的噪音就降下来了,自带的风扇就是噪音大,我是从爱国者机箱上面拆下来的,换上去明显就安静了

网友C: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现在C双的大概是什么价位?

网友D:
abc 哪款最好 ?c双吗?

网友E:
3PIN风扇串联个电阻就转速下来了,网上有标准的减速线卖,1块一个。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现在C双的大概是什么价位?

c双千兆的可能要贵不少。改的可能便宜点   一般家用原生单千兆就好不容易翻车还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c 哪款最好 ?c双吗?

个人感觉AD外观最好看     其余都差不多,   网卡推荐211的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3PIN风扇串联个电阻就转速下来了,网上有标准的减速线卖,1块一个。很好用。 ...

串一个电阻是可以降下转速,但是不能根据温度来调速呀?  我这个是可以根据温度调速的   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一个电阻是可以降下转速,但是不能根据温度来调速呀?  我这个是可以根据温度调速的   嘿嘿 ...

差不多,哪需要什么调速,只要不吵,开足了不过温就行了,这机器CPU发热很低的,串个电阻足够。

网友F:
这机器CPU温度还真低,我直接拔掉机箱风扇用三块鸡肋的80G硬盘试了半天,主板上最高温度也才和人体温差不多。就硬盘有些热,不过也没超过50度,我打算不用风扇只用一块硬盘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CPU温度还真低,我直接拔掉机箱风扇用三块鸡肋的80G硬盘试了半天,主板上最高温度也才和人体温差不多 ...

天气热了的话可能就够呛了吧。。危险呀   小心硬盘出问题 哈哈

网友:
我是下载的 安装到16g固态里,风扇直接接了usb线插在主板上的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