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经典功放NAD3020i的深度维修。

楼主(2019-03-30):
经典功放NAD3020i的深度维修。
一日发烧友聚会听音乐侃大山,朋友说有台功放对他有纪念意义。坏了很久了,希望能修好。就答应下来。
机器拿到手就.....这成色太。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先打扫卫生,可以看清楚观察地形地貌,大名鼎鼎的NAD 3020i当年发烧入门经典机型。机器的底子不错,就是被前面的“高手”修坏了。变压器是好的,万幸。仔细观察分析不是一次搞坏的,因该是至少两次的结果。4个功率管拆下一个坏的,其余三个的β值是13,76,135百花齐放,没有经过任何配对挑选。推动管四只型号都被刮去型号未知,参数各具特色。原理图上两只中功率139只有一个在岗位上,另一个也被代换了。小功率管坏了一个550C,烧焦的电阻3个,阻值错误的一个,还有一个漂亮的1欧姆电阻开路了。一个10V1000uf电解爆浆。一根蓝色导线随风摇摆不知要接在何处?
备料全部按原厂型号恢复。3055,2955,669,649,139。仔细配对认真挑选。装机,印刷电路板修补,涂抹导热硅脂。通电试机,中点电压0.08V0.05V,ok接音箱,音乐声如约而至。开机1小时温度不高,机器的推动力很好,音乐味十足,经典的NAD3020i又回来了。

网友:
唉,看做工是国产的

网友:
坏了那么多,基本上管子都换了。你不如做了一个

网友:
好多东西都是修坏、放坏的~

网友:
楼主是正经的师傅,你的朋友有幸了。

网友A:
现在的功放板子是什么颜色的,这种颜色的板子我看着总感觉不舒服。

网友B:
简单的话语,云淡风轻,然而却是起死回生
真希望能像楼主一样,对这个电器电路精通于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话语,云淡风轻,然而却是起死回生
真希望能像楼主一样,对这个电器电路精通于心
啊 ...

闻道有先后,一直坚持动手学习,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闻道有先后,一直坚持动手学习,都可以的

嗯,虽然我并不是专业的,也都在自己动手动脑、慢慢研究!还要多向您学习才是

网友:
看楼主技术娴熟思路清晰,为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功放板子是什么颜色的,这种颜色的板子我看着总感觉不舒服。

以前老机器都是这种颜色多。
绿色的那种我更讨厌,最喜欢还是黄色那种玻纤板。

网友(2019-05-02):
坏太多东西了

网友C(2019-11-21):
我的nad3020i在开机的时候有冲击声,大概是什么管子坏了?前级断开也有。谢谢赐教。

网友:
这特殊的意义,旋钮都给搞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nad3020i在开机的时候有冲击声,大概是什么管子坏了?前级断开也有。谢谢赐教。 ...

这个机器开机瞬间时,中点电压是有的。要开机一会后看中点电压要小于30mv就行。实在不爽就加装个喇叭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