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不一样的UNI-T UT30A

楼主(2019-03-30):
如图。找遍网上没这个型号的UT30A,有用过的说说

网友A:
我朋友有一块黄皮的  30  硬芯7106

网友:
看这个商标是早期的优利得,至少10年前,打开看看里面吧

网友:
电压是自动挡?

楼主:
是的,电流不是自动档的,这个是没电源开关的,现在的都是有开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有一块黄皮的  30  硬芯7106

7106怎么实现自动档的?

网友:
这表算是很古老的手自一体表,造型很别致。不过这方案一直没能流行开来短板应该是很明显的

楼主:
这表算是很古老的手自一体表,造型很别致。不过这方案一直没能流行开来短板应该是很明显的

这表有一样很好,就是没电源开关,开了就不管她,让他自动关机,关机后要用点中间的黄色就开机了,就不知道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7106怎么实现自动档的?

他的是手动的 他是30不是30a

网友:
TB还有卖的。应该是9721之类的芯片

楼主:
TB还有卖的。应该是9721之类的芯片

淘宝搜过,我这个没有OFF挡,淘宝都有OFF挡的,如果有给个连接看看

楼主:
网上看了下,现在的加了OFF挡,这样电池能用的更长,我的没有OFF。电池寿命短

网友:
哈,看样子很古老了!~优利德的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