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COLORFUL CS150 SSD开64G可以成功但是无法分区成功安装系统

楼主(2019-03-30):
双面8片应该是120G的啊
看印刷的文字找到了型号,但是人家的密度是128G
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无缓存46xt_G方案?楼主不分享一下开卡套件怕是说白不过去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缓存46xt_G方案?楼主不分享一下开卡套件怕是说白不过去哟

我全部都试一次,后来没有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全部都试一次,后来没有成功

没救啦,拆颗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救啦,拆颗粒吧

我听别人多数都是使用安国的解决方案,是不是安国方案的兼通性好成功率大啊?现在多少钱一套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别人多数都是使用安国的解决方案,是不是安国方案的兼通性好成功率大啊?现在多少钱一套料了? ...

多少钱的都有

10-100的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听别人多数都是使用安国的解决方案,是不是安国方案的兼通性好成功率大啊?现在多少钱一套料了? ...

安国支持闪存多,板子十块左右,USB3.0的板子好像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国支持闪存多,板子十块左右,USB3.0的板子好像很少

那就找其他什么SMI的最好就是支持USB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