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正泰昆仑OUVT-X1过欠压脱扣器拆解

楼主(2019-03-30):
正泰过欠压脱扣器,拆了看看真假。应该是真的,假的用料比这差。工作电流6.5ma,功耗0.4w左右。接线要接到空开上口,不然合不上闸。其实那个脱扣线圈供电电压只有1.4v,电流不到3ma。完全可以做的比现在低一个数量级的功耗。主要功耗在和限流电容串联的一个5.1K电阻上,其次是做稳压的CJ431上。过欠压值都靠电阻的精度来保证,误差还是有的。比那种便宜没商标的贵一点,差不多能买两个了,不过看起来还值这个价。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拆了复原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拆了复原还能用

19元,算运费就贵了。这个东西包邮的少,价格卖的比这贵的也有。可能用量比较少吧,还是略贵。复原没问题的,铆钉处滴一点502就好了。铜铆钉还是挺厚的,电钻打掉一头挺费时。

楼主:
本来想去掉欠压脱扣功能保留过压保护,结果发现去不了。那个线圈一断电就跳了。

网友B:
一般是过压情况多,欠压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过压情况多,欠压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是的,家用的话欠压用处不大。只是这种的一停电就跳闸了,需要手动去合闸。没电的时候合不上闸,电压异常的情况下也合不上闸。

网友C:
感觉瞬间过压也保护不了。这东西真是市场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瞬间过压也保护不了。这东西真是市场不大,

瞬间过压看是多大电压,太高的浪涌那要靠浪涌保护器。这种的的电压检测电路是个积分电路,有一定的延迟,测定的是峰值电源电压峰值。减少积分电容的话太灵敏,容易误动作。就是三相断零电压升高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可能几年都遇不到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瞬间过压看是多大电压,太高的浪涌那要靠浪涌保护器。这种的的电压检测电路是个积分电路,有一定的延迟, ...

对于家庭来说。过压是380电压,瞬间家用电器就报废。东西根本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家庭来说。过压是380电压,瞬间家用电器就报废。东西根本不起作用。 ...

只能说保护是有限度的,断零线电压到380那是最极限的情况,和各相的负载分配有关。零线突然断的情况也很少见,多数是从接触不良,到完全断开,有个过程。假如突然出现380v,电机、变压器类负载几十毫秒的过压完全可以承受。普通家电基本都是开关电源,可能一部分能安全度过跳闸的延迟,也有的内部压敏电阻会爆掉,保险丝会烧断。450耐压的电容,在交流电几个周期的过压中,还不至于升高到足以爆掉的电压。我觉得保护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质量好的电源,直接接380也只是烧个保险丝而已。

网友D:
不像正品啊,我去年买的正泰过欠压。63a。105元。比这个有料多了。还是自复位的。继电器用的正泰自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像正品啊,我去年买的正泰过欠压。63a。105元。比这个有料多了。还是自复位的。继电器用的正泰自产的 ...

这个不是自复位,只是脱扣器,属于空开附件。和自复位的价格差好多了。自复位的国产基本差不多,就是用料不同,现在基本都是磁保持继电器了。进口货没见到拆解过的。

网友E(2021-08-27):
引用 楼主:
是的,家用的话欠压用处不大。只是这种的一停电就跳闸了,需要手动去合闸。没电的时候合不上闸,电压异常 ...

欠压脱扣器没电合不上闸吗?停电跳闸吗?

楼主(2021-12-30):
引用 网友E:
欠压脱扣器没电合不上闸吗?停电跳闸吗?

不用停电,欠压就脱扣了。停电当然也跳,感觉这个就是工业用的,家用不太合适。

网友(2023-07-25):
我刚买了一个,经过询问正泰客服得知,不通电情况下是不能推上去的,对于家用来说确实不方便,如果偶然停电,那么他就跳了。最后我又买了个OUVR-2自复试过欠压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