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万双手也忙不过来——求问三洋XQB65-S1023洗衣机如何把进水电磁阀拆出?

楼主(2019-03-30):
        昨天回乡下登高,回到亲戚家已是晚上时分,亲戚说有电器坏了,一台是洗衣机,另一台也是洗衣机,图左那台是三洋,图右那台是松下(有人会喷了,壕呀,洗衣机都两台,还都是牌子货,其实是松下那台早就坏了,而我又没有时间修,才将另一亲戚家不要的搬过来用了,又有人喷了,那台那么新就不要了?其实是搬很远的家了,搬运不方便,带不走):

是呀,这台三洋的貌似还很新,怎么就坏了?

上电开机,却不见进水,细听进水电磁阀没有动作,于是想把它拆检,打开盖子,却无从下牙,整个进水上盖(红框处)没见哪有螺丝的:

外面进水阀入口也没有螺丝:

掀开装饰片,这是面板上唯一的一个螺丝(红圈处):

这是它的身份证,SANYO XQB65-S1023,哪位高人拆过的,支个招:

赶时间,再看另一台吧,一查,却是排水阀阀芯进了一块硬币,太低级的故障了,就不上图了。

        不算题外的题外话:两台洗衣机,一台是进水阀不能进水,一台是脱水阀不能关水,却是进了异物的简单故障(我记得不久前才处理过排水管漏水的,这是当时发的朋友圈:

),看来全民科普,刻不容缓呀。主人还抱怨说这二手的东西就是容易坏,又想去买一台新的,我心在流血,该抱怨的是我呀,这样用电器,我一万双手也忙不过来呀。
        对了,万能的坛友,那台三洋XQB65_S1032,怎么把进水电磁阀拆出来?

网友A:
应该是在面盖上!

网友B:
拆开盖子,然后电磁阀应该是固定在加强的横担上的

网友C:
没有螺丝?那就卡扣,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面盖上!

面盖上没有,谢谢了。

网友D:
三洋这款洗衣机不太好,我现在也用的这款。

网友E:
没有螺丝就是卡扣吧?楼主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盖子,然后电磁阀应该是固定在加强的横担上的

问题是拆不开那个盖子。我以前拆过洗衣机那些进水阀组件都在一盖板下,而那盖板是有螺丝的,可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面盖上!

我记得是有几个带盖的螺丝的。【我是10公斤的这款】。你把进水阀那块板的周围多拍几张给大伙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螺丝?那就卡扣,撬吧

好象是看到有卡扣,但是撬了几下无动静,因为赶时间,就先把另一台故障更简单的先弄了(脱水阀进了异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洋这款洗衣机不太好,我现在也用的这款。

那你拆过吗?有发过拆机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螺丝就是卡扣吧?楼主仔细看看?

好象是有卡扣,但没来得及细看,是在亲戚家的,现在已回来了。只能等下次了。

网友:
我家的是三洋XQB60-586   买的年头不短了但没怎么用,还和新的一样,所以没机会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有几个带盖的螺丝的。【我是10公斤的这款】。你把进水阀那块板的周围多拍几张给大伙看看吧! ...

赶时间,机子在乡下,人已回来了,只有在舌尖上求助了。不过主帖有更新了,再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拆过吗?有发过拆机帖吗?

拆过,揭开上盖就能看到进水阀,进水阀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过,揭开上盖就能看到进水阀,进水阀好拆。

如果进水阀已拆出来了,我知道进水阀单体不难拆解,我是说怎么先把整个进水阀拆出来。那个上盖没看见哪有螺丝呀。

网友F:
我上次也遇到不进水的故障,还以为是进水阀的问题,上淘宝买了两个回来,换上了,还是不行,后来找人来修,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上次也遇到不进水的故障,还以为是进水阀的问题,上淘宝买了两个回来,换上了,还是不行,后来找人来修, ...

是不是进水阀的问题都拆出来才能进一步排查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进水阀已拆出来了,我知道进水阀单体不难拆解,我是说怎么先把整个进水阀拆出来。那个上盖没看见哪有 ...

上盖的螺丝后半部分能直接看到的,前面盖板下的有小片遮住。侧面的也能直接看到。

网友:
好像我拆过这种,先把螺丝拆掉,不是撬的而是推向另一边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