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SEIKO 5M23人动电能拆机修复换电池

楼主(2019-03-30):
1996年出品的一只精工人动电能,2点位电量按钮不起作用,拆、修、顺便换了电池

网友A:
这种表没拆过,20年前听朋友拆过说里面的发电装置就是个摆坨,类似个小发电机,楼主图片里面橙色钽电容应该是用来储能的

网友:
里面的微型发电机一定很精致吧,另外这个表是日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没拆过,20年前听朋友拆过说里面的发电装置就是个摆坨,类似个小发电机,楼主图片里面橙色钽电容应该 ...

楼主换的mt920才是储能的,存储发出的电能。不过所有电容都能储能说钽电容储能也不能算错

网友B:
大神,请问这表的表冠怎么拆啊

网友:
有过2块精工的人动,电池都快不行了,其中一块还更换过但也不太好了,倒是一块西铁城光动能十几年了,电池还很好,朋友的精工太阳能电池也不怎么样经常低电。后来就不怎么敢买精工的了,话说精工用氧化银电池的石英表还是非常好的。卡西欧的太阳能不知道怎么样,妈妈老花眼太小的表看着费劲,给她换了个6局太阳能卡西欧,2,3年吧还看不出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问这表的表冠怎么拆啊

撬开前压圈,把杆附近有个杠杆结构,顶下去既可以抽出

网友:
双线圈,一个是发电用的吧。还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撬开前压圈,把杆附近有个杠杆结构,顶下去既可以抽出

不知道结构杠杆是在哪里,找不到

网友:
我的是5M84,我想拆开换表面玻璃,就是不知道怎么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结构杠杆是在哪里,找不到

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

啊,是正面撬开哒,是不是撬坏了,还有,撬过之后是不是不防水了

网友(2025-01-14):
电板芯片还是硬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