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暴力散热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映众RTX 2070冰龙上手

楼主(2019-03-30):
那个“卖散热器送显卡”的映众又双叒叕到来了,之前我们评测过映众冰龙2080,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酷妈黑科技加持的散热器确实功不可没。
这次评测室拿到的这款映众2070也被套上了冰龙的代号,天气逐渐变热,就让我们看看这款显卡能否对付即将到来的炎夏吧。
显卡外观
首先看显卡主体,300x140x55mm的三维注定了他体积的不平凡,可替换风扇模块让这块显卡的定制度稍微高了一点。
顶部带有LCD屏幕,可显示温度,核心频率等实用信息,屏幕两则透明的闪电状亚克力板就是发光部分了。
延续传统,映众在这款冰龙2070上依然是采用了公版的PCB设计。
背部接口,3DP+HDMI+Typc C对一般用户来说多到用不完,该有的都有了。
双风扇模组使用的是两个直径10cm的风扇,扇叶上有导流槽,据说双扇模组风量更大,噪音更小,是不是真的我们后面测试就知。
背板在这块显卡上是非常有必要的东西,为了支撑起分量十足的散热器,冰龙显卡使用了背板将受力平均分布在显卡上,防止出现显卡弯曲坏掉的问题,背板上也装载了大面积的灯光模块。
显卡的厚度我们再用一罐肥宅快乐水对比一下,高约半罐可乐。5.5cm的卡高实际占用快3个槽的高度了。
这么厚实的散热器光看外面也不怎么过瘾,拆开看就很实际了。
显卡拆解
上手就来,拧掉核心四周四颗螺丝就可以卸下这个大块头散热器了。拆下来看真的让人惊叹,两根8mm和4根6mm镀镍热管再加上镀镍铜底座,看着就爽到上天。
散热鳍片数目也非常硬核,密密麻麻的,映众官方称散热器上有140片金属鳍片,至于对不对就交给大家自己慢慢数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PCB,核心使用了TU106-400-A1,刚开始还没意识到,后来才发现这核心不是400A而是“初始性能较弱”的400,它的性能如何我们后面也会进行测试。
显存颗粒使用的是镁光GDDR6,频率14000MHz,单颗容量1GB,一共8颗组成256Bit 8GB,显存带宽达到了448GB/s。
10相供电看着也是非常有牌面。
虽然是采用了公版PCB,映众也在PCB上印上了自家独特的iCHILL LOGO,不过不拆开的话就看不到,所以算是一处比较信仰加成的地方吧。
供电接口为6+8PIN,有更换这款显卡需求的用户其电源其实都能满足了。
背板以及显存MOS管均热板展示,均热板里面一堆插口就是冰龙的核心科技了。区域测温控速,风扇独立转速等都是通过这块均热板智能控制。
均热板覆盖的区域几乎遍及显卡上的所有发热大户。
背板背面可以看到一条又大又长的LED灯条,背板整体也非常厚重。
测试平台
要看一块显卡是否优秀,还是需要通过上机测试检验。
这套配置也是评测室常用配置,稳定不翻车。
显卡参数
这次评测室拿到的冰龙2070是TU106-400-A1核心的,初始频率会比较低,只有1620MHz,但是通过配套软件我们可以将显卡超频。
软件内置EASY MODE超频选项,有三档可选,我们这里直接拉到最大的10%进行后续测试。
理论测试结果
首先是简单粗暴的3DMark测试,除了有FireStrike Extreme及FireStrike Ultra两档测试外,还有一项是针对游戏PC的DirectX 12基准性能测试的Time Spy。
默频情况下映众RTX 2070在各项都不如公版的RTX 2070,FSU与FSE均与公版差了200分左右,TS差了100分。而超频后分数一下子就上来了,FSE与TS分数领先公版多达400分。
然后是20系显卡的新特性DLSS抗锯齿技术的测试,这里选用《最终幻想15》Benchmark进行测试,测试完毕会给出一个分数,以此对比显卡之前的性能差距。
默频情况下映众RTX 2070表现依然不如公版,超频后TAA反超公版约3%,DLSS也是约3%。
游戏测试
我们使用了《古墓丽影:崛起》、《古墓丽影:暗影》、《奇点灰烬》和《奇异小队》四款游戏来进行测试,在两个分辨率下进行测试:4K(3840x2160)和1080P(1920x1080),画质最高。
从游戏测试结果来看,默频下映众RTX 2070与公版游戏帧数差距不大,超频后比公版游戏帧数多了平均5帧。
与上代显卡相比,与GTX 1080不相上下,在个别游戏中提升显著;与GTX 1070相比则是全面碾压。
显卡体质测试压力测试
本次显卡体质测试加入了三风扇与双风扇成绩对比。

↑↑↑默频

↑↑↑超频

↑↑↑双风扇超频
在三风扇默频下,映众RTX 2070冰龙以99.3%的压力测试通过率完成测试,非常优秀的成绩。而在另外两个设置下也都顺利通过了压力测试。
平台功耗对比
鉴于无法只测试单个硬件的功耗,我们测试的都是整个平台的功耗,因为其他配件都是一样的。
可以看到,超频后的映众RTX 2070冰龙功耗要略高于默频的RTX 2070,但在跑压力测试的时候两个频率下的映众RTX 2070功耗均比公版要低。玩游戏时超频后的冰龙比公版的功耗略高。
满载温度对比
温度数据同样是取自压力测试下的温度,三种情况下映众冰龙的温度均比公版低,且双风扇跟三风扇的温度差不多,冰龙散热器的强大不是开玩笑的。
满载噪音对比

↑↑↑默频

↑↑↑超频

↑↑↑双风扇超频
满载噪音测试下,三风扇默频只有50分贝,超频后也只有51分贝,但更换成双风扇后噪音就比三风扇的要大了,有点迷惑。
关于噪音:
0 -20 分贝:很静、几乎感觉不到;20 -40 分贝:安静、犹如轻声絮语;40 -60 分贝:一般普通室内谈话;60 -70 分贝:吵闹:有损神经;70 -90 分贝:很吵、神经细胞受到破坏。90 -100 分贝:吵闹加剧、听力受损;100 -120 分贝:难以忍受、呆一分钟即暂时致聋。120分贝以上:极度聋或全聋;300分贝左右或以上:方圆20km的人不可修复性耳聋。
总结
作为一款RTX 2070,映众在它身上能做的应该都做完了:灯效,散热,“性能”,它都已经是做到了最好。
至于性能为什么要双引号,其实对于TU106-400-A1芯片来说,这个性能表现在同芯片里已经是非常出色了。与400A芯片相比就还是尚有一点距离。
再看价格,京东商城4299元,比起公版4399元的价格便宜100块,一者拥有强劲散热器+酷炫灯光,超频潜力可观。二者拥有400A芯片,性能天生有优势,选择哪款各位看官就请自行定夺了。
结尾彩蛋
做完测试的超大陆对默认超频的分级不是很满意,怎么说一大堆2070的BOOST频率也去到了1830MHz,抱着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心态超大陆把基础频率拉到了1630MHz,强行让BOOST频率达到1830MHz。
把温度与功率上限都拉满,再把频率拉过去,没黑屏,然后正兴冲冲准备去3DMark跑个分的时候。。
emmm,刚进去读完条就黑屏弹出来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