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Y808diy】ESP8266_DS1302_NTP小钟

楼主(2019-03-30):
看大家都在做钟,刚好自己也需要,就……,据说每个玩单片机的都会做一个。本制作优点:
断电,继续走时,来电立即显示时间(就算没有网络也可以正常显示);
上电,wifi自动对时,2分钟一次,成功后改为每小时,走时精度有保障。
根据设定时间调整显示亮度。制作简单,成本低廉。
先用面包板搭好环境。

开始写代码

NTP成功

装之前用简单软件画个图。

找来网上 1元买的盒子,装它……

由于其发光,很难拍的好看。

网友A:
最近也在玩ESP8266你这是什么开发软件?我用Arduino

网友:
盒子不错,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玩ESP8266你这是什么开发软件?我用Arduino

micropython,micropython,micropython看来是字数不够。

盒子TB买的,1元,搜索 arduino 外壳

网友B:
ESP8266都用上了 ,干嘛还要用 1302呢,精度还不一定有内置的 RTC高。直接使用内置RTC 就好了,而且还有 Wifi对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P8266都用上了 ,干嘛还要用 1302呢,精度还不一定有内置的 RTC高。直接使用内置RTC 就好了,而且还有 Wi ...

可是你在准,你也不一定有1302掉电走时的功能啊。。。

楼主:
楼上正解。
我也是这么想的。
停电后,再来电,这时恰好网络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P8266都用上了 ,干嘛还要用 1302呢,精度还不一定有内置的 RTC高。直接使用内置RTC 就好了,而且还有 Wi ...

内置RTC的精度很差 但是对付不带秒的还可以。。。 不过。。为啥不用DS1307? 价格更低,而且性能更好一点吧。。。。。

网友:
LZ ESP8266的底板是不是只是后面加了一个AMS1117?
我从一个TB 店铺说 这个板子 中间那个0欧电阻 如果是后面带AMS1117需要去掉。。。。。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还望LZ给个回复。。。

另外 这个ESP8266不用电容就能直接驱动?

楼主:
板子后面没有加,封装不同。
在外面加了个,就是microUSB转接板处。
我没有加任何电容,从3月30一直运行到今天,4月19.
功能正常,时间准确。

我买的1302比07便宜。

网友(2019-08-11):
希望楼主能分享一下资料 哈哈

网友(2019-10-17):
8266这玩意儿的环境用那个arduino搭了半天居然还是错误…

网友C(2021-03-03):
大大可否分享一下代码,有DS1302的毕竟能满足网络暂时没有时的走时,wjnn@foxmail.com 还请有时间分享一下代码,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可否分享一下代码,有DS1302的毕竟能满足网络暂时没有时的走时, 还请有时间分享一下代码,先谢过了 ...

我刚才找了,真的找不到了,
当时做了这个为第一版,后来不断升级,

最后就放弃micropython了,
玩了一段linux,
后来又去整墨水屏,期间电脑换过。

好多东西都找不到了。

网上找找,这两个和NTP都有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找了,真的找不到了,
当时做了这个为第一版,后来不断升级,

方块点阵屏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