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刚收货就拆开看看 美的DE12F31全钢豆浆机

楼主(2019-03-30):
号称全钢。

外观开模很好,漆面也很漂亮。

鸡头里面有防水胶圈。

这是啥电机,交流220v还是直流电机?

电机有接地线,应该是220v

电路板装在盒子里面,上面有防水盖。
主板全貌

为何有两套整流方案,一个整流桥,一个整流二极管

安规电容不少。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直流电机

网友:
现在还买这样的豆浆机?
效果可真不如破壁机,自从用了破壁机做豆浆,这种就扔边上再没用过。

网友:
做工还可以,整流桥可能是给电机供电的,电机是直流电机。

网友:
小的整流桥是给控制部分供电的,大的是给电机,

网友:
我有一个九阳的,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2020-02-08):
机头里的防水胶圈有几个,电机轴有没有防水胶圈,我这个坏了,正在找

网友A:
现在这样的还得几百大洋吧

网友(2020-07-09):
我有一个九阳的,和你的差不多,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样的还得几百大洋吧

二百左右。

网友:
效果可真不如破壁机,还是老老实实买破壁机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