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糗大了,拆修汉印便携式蓝牙打印机(HPRT HM-A360)

楼主(2019-03-30):
平时也喜欢卖些二手的物品,难免会寄快递,寄着寄着就和寄快递的小姐姐混熟了,刚好隔壁又是常去的惠品站所以就摸索出我的身份了,平时有事没事找我修些东西我顺便赚点零花钱, 不过现在糗大了,最近找我修了个打印机,就是打印快递单的,没给修好还给修坏了,故事看图吧!
聊天记录

拿回来折腾之后....

然后....就有了今天的帖子,而且还送给我了,233血赚(才怪)
这是生前的样子,长的还挺别致

打印机型号,韵达专用版

背面打印机参数

梅花螺丝

电池扣扣

型号,7.2V的,应该是两节18650串联的

电池槽,除了触点就没了

请出数码之家的拆机工具,开箱拍了照又没发(咕咕咕?)

装好梅花批头准备开拆(你一定会骂我这明明不是梅花头,没图了(就是忘拍了)然后拿着个顶一下)

纸槽里还有两颗螺丝

分离了...

好大的无刷电机?

主控芯片 ARM Yes!!

flash和高速存储芯片

flash被糊了shit看不到

某不知名芯片

某不知名芯片(其实是懒得查)

背面的样子,有个好大的电感

非常扁平

电路板取下来了,失去灵魂

正面oled显示屏一枚还有蓝牙模块

不知道多少寸的但一定不是0.96

蓝牙模块,是故障的罪魁祸首也是把它送上路的罪魁祸首

pcb加模块,并不是集成在pcb上的,感觉这个不容易坏

背面有挡板,螺丝固定pcb

摸索不出问题,随便看看

连接电脑打印出来的,也是它这一生最后打印的一张单子

这个芯片开始发热厉害了,就是把蓝牙模块排线接反之后....

拆机完,成功败坏了一台机子

然后这台机子就是我的了,有钱了就去买一个二手主板换一下

后传....

家里今天停电了的说

自己搭建的备用电源

整条街黑不溜秋的

楼下也是跟个鬼城一样

现在是晚上,照样用,48V的通信电池拆开并联在一起24V

END

网友A:
失误总是避免不了的,要引以为戒,拆机确实不能麻痹大意,刚开始接触热风枪的时候,时常把贴片吹跑,比米粒还要小四分之一的小原件去那寻,摸索中积累经验,相信越来越进步。

网友B:
居然捡个沙发,这货新的要300块左右,上次有个妹子把充电器插口插坏了,非标准接口,我就直接从电池飞线出来,买个8.4v充电器接上5.5/2.1插口使用。

网友C:
俺也有一个同款打印机,使用中不小心掉地上了。造成不能开机了,查了很久都没能找出原因。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D:
小姐姐这是要泡你呀,修东西都是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误总是避免不了的,要引以为戒,拆机确实不能麻痹大意,刚开始接触热风枪的时候,时常把贴片吹跑,比米粒 ...

嗯嗯,吸取教训了,笨手笨脚迟早有一天会败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捡个沙发,这货新的要300块左右,上次有个妹子把充电器插口插坏了,非标准接口,我就直接从电池飞线出 ...

哈哈,是板凳了,新的是真心贵,你这型号和我应该不一样,我这micro USB 的应该是升压成7.2V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也有一个同款打印机,使用中不小心掉地上了。造成不能开机了,查了很久都没能找出原因。能帮忙分析一下是 ...

建议发个拆机贴,让大伙都看看给评价下,无图无真相我也说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姐姐这是要泡你呀,修东西都是借口。

哈哈,你要注意下了,小心他老公砍你哦,都有娃的人了还泡我这小屁孩呢,不过关系是挺不错的,修过好多东西了

网友E(2021-04-14):
我掉在地上摔坏了,他亮了一次,以后后面就不亮了,就背光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掉在地上摔坏了,他亮了一次,以后后面就不亮了,就背光灯亮

修好了,把那两个芯片加焊了就行了。我的型号汉印A300差不多同款。我这个居然还是在马路边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