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推荐钻头

楼主(2019-03-30):
各位朋友,请推荐麻花钻和冲击钻头(或者多功能钻头)的牌子,以好用为主,不用太高端,谢谢!

网友A:
这玩意没啥推荐的吧
对于电钻:钻木头、塑料,就买普通的就行,要是钻钢板、甚至不锈钢,就买含钴的钻头。
经常开孔,可以考虑各种开孔器如玻璃瓷砖开孔器、木材开孔器、铁皮开孔器,还有阶梯钻头。
对于冲击钻,三角柄冲击钻头。
对于电锤:一般就是圆柄电锤与方柄电锤钻头,现在大多是圆柄,也叫两坑两槽电锤钻头。普通电锤钻头都是两刃的,博世、喜利得有高端四刃电锤钻头,比较贵。

淘宝哪家销量大,就在哪家买,一般不会错!

网友B:
三角钻头加一个普通电钻,可满足你的要求,三角钻头是多功能钻头,钻水泥,钻木头,钻不锈钢都行,用三角钻头,千万不能用冲击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啥推荐的吧
对于电钻:钻木头、塑料,就买普通的就行,要是钻钢板、甚至不锈钢,就买含钴的钻头。
...

谢谢,我主要是问牌子,之前就是买淘宝销量大的,不太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钻头加一个普通电钻,可满足你的要求,三角钻头是多功能钻头,钻水泥,钻木头,钻不锈钢都行,用三角钻 ...

你说的是霸王钻?

网友:
钻头是消耗品,

网友:
手电钻,硬度太高的的容易断,铁板钢板先用钻尾丝  然后再上麻花钻或阶梯钻扩孔。 大洞就上开孔器。
台钻就上硬度高的钻头就行了。

网友:
我买的 方大王 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主要是问牌子,之前就是买淘宝销量大的,不太满意

我买了好几个牌子用起来都行啊,就是淘宝找最便宜的买就行了,那个钻头是合金的,那三角头是合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霸王钻?

霸王钻只是企业起的名称,只要他的材料硬度和结构一样就行了,三角钻有个优点是定位准确,用三角钻的时候,电钻的转速1000转以下,才不想伤钻头

网友:
上工钻头、磨仙钻头、博世钻头都有,用着还可以。  搞不锈钢都不太行。

网友:
高速钢钻头哈量的相当好,但前提是要买到真货才行。

网友:
天工钻头 谁用谁知道

网友:
钻铁和不锈钢用不二越钻头

网友:
用来用去还是用的英国百事通钻头。。。。。。。真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