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星际蜗牛矿渣黑群晖转变历程!第二弹外网访问设置篇!

楼主(2019-03-30):
注意本人属于小白,只是将个人经历整理出来希望对别人有一些帮助,如果有错误欢迎大家指出!!
上接第一弹:星际蜗牛矿渣黑群晖转变历程!加风扇调速降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24

星际蜗牛矿渣搞成黑群辉之后无法远程访问,现在洗全白是不可能了,所以我看了网上的帖子之后试过几种方法最后我用的是3322动态域名解析+路由器的端口转发(我的是宽带拨号有动态公网IP) 感觉速度要快一些。通过路由器登录3322动态域名解析,将我的公网IP跟我申请的*****.f3322.net的动态域名对应上,也就是说我在外网直接访问*****.f3322.net域名,然后网络上的DNS(域名解析服务器)就会把我的公网IP告诉访问者。然后访问者的申请数据会到达我的公网IP拥有者(我的路由器)然后通过我路由器的端口转发将数据在转发给我内网的黑群辉服务器上。
下面是具体操作方法:(有不清楚的可以留言)
1、 3322公云申请
链接地址
http://www.pubyun.com/products/dyndns/

个人基本用免费的就可以,原因   免费啊点击申请就可以了提前是线注册会员

免费版本就可以虽然更新速度要慢一些。

申请之后要创建一个免费的动态域名,免费的只可以用f3322.net尾缀,土豪可以买高级的。

这个动态域名已经创建好了,下一步可以对路由器进行设置了

我用的也是矿渣     斐讯K2P      血的教训啊我也是矿难受害者。。。。。
我的 斐讯K2P刷的是官改版本集成了动态DNS和端口转发还有ngrok内网穿透(个人感觉速度要慢些)

用户名和密码填入刚刚注册的3322的账号和密码,主机名填写你刚刚创建的动态域名******.f3322.net就可以,并启用动态DNS

然后进入端口转发界面设置相对应的转发协议。前面的服务器IP就是你的黑群辉的IP地址,特别说一下80端口很多服务商都封了,我这里试过80端口访问不了所以我把外网的81端口 然后转发到群辉的80端口。但是外网访问的时候需要手动更改成81端口。就是你外网访问的时候需要输入这个地址******.f3322.net:81加上端口号这样就可以访问了。
但是这种方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回到家之后你手机访问******.f3322.net:81这个地址的时候,还是需要到外网去解析你的IP地址会降低我们的体验(在外面没办法总不能在家里还是一样吧)。所以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在路由器中进行劫持,将******.f3322.net域名直接制定到内网服务器IP上。这样当你回到家之后,手机自动连接到家里的WIFI上的时候手机会处于路由器的内网之中,当提交访问这个域名******.f3322.net申请的时候路由器首先做出反应直接将IP反馈给你的手机,这样手机就直接访问同处于内网的黑群辉服务器了。至此你的黑群辉基本可以达成白群辉的全部功能了。

直接访问域名就可以访问黑群辉了

注意!!注意!!注意!!另外,在使用中发现个问题经过网络查询后发现外网访问为了稳定需要将安全里面的IP过滤关掉,就是下图这个划红线的一定要勾上,否则有时候访问会出现无权限访问  重要时期说三遍  IP忽略打钩      IP忽略打钩      IP忽略打钩

这种方式有一个不足就是当我用域名访问了群辉之后直接点击PHOTO之后会无法访问,需要手动在域名后面加上81端口才能访问,暂时不知道如何解决,大家找到方法告诉我下哈。。

手机APP 设置方法:
1、DS PHOTO
地址填写你的*****.f3322.net:81  不要忘记加端口号否则不能访问。

2、 DS VIDEO
这个只要把域名填写进去就可以了*****.f3322.net,登录名就是你设置的访问账号密码就可以

3、DS FILE   这个只要把域名填写进去就可以了*****.f3322.net,登录名就是你设置的访问账号密码就可以

4、 DS GET   下载工具群辉官方的东西,当然也可以自己安装DOCKER,然后在安装别的下载软件,同样直接填写域名和登录账号密码就可以

一下是使用中截图

好啦到此你的黑群辉在外网也可以访问啦,剩下的就可以随便的研究啦。大家一起来玩刷吧!!! 个人感觉这个车很划算的。如果自己买一个带4盘位的机箱也是不便宜的,虽然这个机箱做工一般,内部边角划手,但是还有电源、主板、内存、外加一个16G的固态啊、 真正的买几箱送一套啊。 有人说山寨版不稳定,但是个人感觉做工还算可以的。

楼主:
沙发自己做哦

网友A:
现在不是说可以跟运营商申请固定IPv6了么,应该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说可以跟运营商申请固定IPv6了么,应该简单很多

试过, 感觉稳定性和速度有时候不太稳定有可能是我家网络的问题  哈哈,  这个动态DNS加上端口转发其实也不复杂,完全自己操作就可以哈,相应速度也可以 哈哈。I

网友B:
www.shenhuo.top:5000
user:123
pass:1a2s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www.shenhuo.top:5000
user:123
pass:1a2s3d

兄弟,你把你的NAS地址 公布出来干啥呀,  哈哈 测试访问速度么? 你的域名多钱买的呀?怎么解析的?

网友:
3322的域名,如果在二级路由下面,就只能解析到上级分配给二级的地址,还是内网。好烂

网友:
还没入手先瞅瞅

网友:
我刚刚也收了一台双网口的,还在研究黑群。黑主板,还得自己短接两个电阻位才能实现千M网。两百多还是挺值的,相当于买机箱送主板内存。就是电源不知妥不妥当,现在用三个鸡肋的80G硬盘先试试。

网友C:
f都是范德萨

能稳定的运行win7 就好 了。能放高清电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稳定的运行win7 就好 了。能放高清电影不?

应该可以吧!张大妈上好像有评测

网友:
是不是手机端的 DS PHOTO 在外网访问的时候要加 81端口, 回到家就不能登录。 内网 dns劫持 能提升DS PHOTO app的速度 但是 DS PHOTO app的 登录地址是不是呀改为80  或者去掉81 ?

网友D(2019-05-05):
TL-WDR5620千兆版
这个路由器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稳定的运行win7 就好 了。能放高清电影不?

win10和win 2016很稳定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WDR5620千兆版
这个路由器怎么设置

找找路由器里面有没有动态dns 设置选项, 然后在找端口转发或者映射(有的路由器端口映射在防火墙设置里面)你需要自己看看,我没有你这个型号路由器。

网友(2019-11-24):
楼主,我是华硕路由器,刷了梅林固件,但是设置有点问题!不知道能否加你个人通讯方式请教一下

网友:
域名解析这个梗。。。

现在好多城市得ADSL获取到得是运营商得内部IP,并不是公网的IP。。。

所以域名解析好多城市都是不能用的,应该是二线城市还好,IP地址够用。。。。

好多付费的域名域名解析,也是不没有办法彻底穿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