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荣事达低配机械开关风扇为高配遥控风扇

楼主(2019-03-30):
穷折腾,看到了论坛内的荣事达卖风扇,还是那种离心风机的,就像尝试看看效果,买回来风力一般般吧,不算大,怀疑和电容有关,拆开看果然如此。顺带看了遥控版差价差了60元,搜索某宝,万能板带控制面板(还有不带面板的,那个不好开孔更没有按键,不好弄)的只要18.5还能包邮,就想着搞个,风扇风机有3档,和普通的轴流风扇一样,关键这个摇头是电机的,完美契合控制板,控制面板比原机械多了自然风(就是高中低档随机切换,且会暂停一小会)和7小时定时,也跟高配的一样。卖板子的卖家都认为不能装,实际上,线和控制完全通用,下面开始上图如图领60元优惠券后的机械开关价格这是遥控开关的价格这是遥控的价格遥控的接线方法遥控接线具体位置拆了控制面板,红外接收管已经集成在控制面板内了,不需要另外插了,也就是那个3线插座是多余的拆遥控器,这个太简单了控制管特写,还有个15块钱+8块钱邮费的用的是安规电容不是这个涤纶电容操作说明其实没啥,就是很简单的东西风扇到货了拼装起来,有这么高,但是旋钮位置好低啊!要控制得蹲下来操作,感觉不是很方便旋钮带高中低档,和摇头高中低档,摇头是电机控制的,机械开关的界限方式,摇头电机两根线,其中一根和进线在一起然后还有电机公用的黑线4根线黑线公共,红白蓝是3个档位准备改遥控控制了遥控面板装这里,替换原来的机械开关底部螺丝孔顶部螺丝孔,风道没装,那个不影响,只改变风向插槽抽出面板可见是离心风机原理,用手盘风叶很低转速就能感觉到出口有风,这是轴流风扇所不具备的将包装盒的接线图和说明剪下粘贴在外壳里,以后方便改动和修理具体的机械开关风扇线接法,准备拆了之前说感觉风不够打,可能和电容有关,果然,1.2微法 的电机转速要比2微法的低一些的,测容量1.2的只有1.1,2微法的用1.4,大点转速高点,风大点按照图上接线,低中高应该是红白蓝,而不是网上说的什么蓝白红就为了这个转速换线换了好几次终于对了,只换这3根线的线序就好,其他不动,进线的接线柱实际上可以从背面看到3个位置有用的只有两个,公共线和标称零线是通的,随意接,火零别接一起就行,实际上就进线就一个,3根线的是带风机公共线,和电源进线还有摇头电机线的,这3个是接一起的,接零线位置,和公共线位置随意接,另一个就剩单独一根线,接标称火线位置就是测试风机档位和自然风功能,一切正常把面板泡棉胶改成3M,也许哪天又想换会机械呢,这个估计不存在但是不排除可能性,排线穿过孔粘好,回装完成的样子。普通轴流风扇也能改,而且网上还有成套的按键总成,对于那种风扇调高低损坏的是福音,换了就好了,但是那种就是机械摇头了,不能电动摇头

网友A:
头一次见到采用鼓风机的国产家用风扇,大多数是横流风机,类似空调室内机变成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到采用鼓风机的国产家用风扇,大多数是横流风机,类似空调室内机变成垂直。 ...

离心风机风压大啊,你说的横流实际上也是离心风机原理,那个两头要轴承,需要模具精度高,这个要求低了,实际噪音和震动都还不错,比大头风扇好,实际上感觉肯吹出去的面积定是不如轴流的,但是空调加这个效果好的一塌糊涂,冷气下沉,这个进风口在地面,而轴流的在高处。

楼主:
拆的时候发现风道这个孔是直通外面的,会有极少量漏风,不知道干嘛用的,莫非是冷却开关或者电路板?我没留着给封起来了,有没有大神知道风道开孔原因

网友(2020-07-23):
这种改造还不如直接买遥控升级款来的好用了

网友:
下次再改,控制面板就不要装了,隐藏式,直接遥控控制,整体外观不破坏不唐突

网友B:
这种万能板特别容易坏,谁买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万能板特别容易坏,谁买谁知道

没几个元件吧,坏哪?

网友(2021-07-05):
当然是坏在阻容降压电路了,元器件用料不够好导致烧毁了。

网友:
现在拼多多这款万能遥控板+遥控器1整套15元包邮了,便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