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找到新大叔了 捡了只灌胶电源尸体来拆解

楼主(2019-03-30):
一只被收废品大叔拆了铝壳的灌胶led驱动电源,丢在地上,我就要了回来

灌胶没灌满,底部有空气

输入端冒过烟

清胶开始

进行中

炸掉的是玻璃管保险丝

进行中

完成了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输入端,电感是我弄掉的

kbp307整流桥

开关管 10n65  10a650v mos 主芯片类似3842,丝印LCP118 很淡很淡 不是很清楚

输出电容50v 470uf两只,很良心,这电源电流应该不会超过1.5a

爆掉的电容

拆下 0.47uf的cbb

电感先短接

临时找了个400v电容

上电,灯泡好亮 不过有频闪,整流桥应该只有一半短路 后面不想折腾了,丢料板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耐心,也是维修者必须的一种素质

网友:
灌胶的驱动一般都不错

网友A:
老猪,那颗蚕豆打包过来,我口水流满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猪,那颗蚕豆打包过来,我口水流满地了。。。。。。

我打包过去,你要直播吃掉哦

网友B:
还可以哈,应该是隔离驱动

网友C:
我想知道罐胶了那个散热片还有用吗?是不是不利于散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哈,应该是隔离驱动

是隔离的,用了两只整流二极管两个电容,很良心 可惜高压部分都坏了,芯片估计不保,因为限流电阻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罐胶了那个散热片还有用吗?是不是不利于散热啊?

当然有用散热片在导热比胶好,表面积又大,管子的热量先导到散热片,再通过胶散出来

网友D:
太失望了,还以为换个电容修好了

网友:
这胶扣得真干净

网友:
厉害啊,暴力完美拆解包裹外衣。

网友:
这种驱动还是不错的,灌的胶虽然不太好清理,但毕竟比环氧树脂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失望了,还以为换个电容修好了

得大修,不想修了,丢一边吧

网友:
文稿。。。。老猪真性福,又找到大叔了。。。。。

网友:
还是大叔好呀

网友:
遇到硬树脂灌装就拆不了了

网友:
挖胶很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