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这块触控板改usb怎么找针脚?Synaptics TM-P3014

楼主(2019-03-30):
已知右上角为正极,最左边是负极,试遍其他线,就是没反应,而且接上正负极触控ic就烫,

网友:
鼠标板吗?那个是PS/2接口的

网友:
触控板可能是3.3v的,你直接用USB的5v来接,所以会烫;另外,一般这种触摸板都不是USB接口,或者ps/2或者其他的,应该没那么简单就是用USB接口通讯的。

网友:
什么上面的? 目测应该是3V3供电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587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0664
di电压1.25h或者3.3
llin另外是ps2接口 xu'y需要ps2转usb转换

网友A:
1:主控应该是3点3v的,5v不行。2这个应该是pS/2的,要转协议。可以去网上看一下主控的数据手册

网友B:
前些日子无聊也折腾过,不过型号是TM1292
PS/2鼠标口,插在电脑上好多天了,没什么用处。刚才试了下没有问题,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控应该是3点3v的,5v不行。2这个应该是pS/2的,要转协议。可以去网上看一下主控的数据手册 ...

串俩二极管变压到3.3接电脑还是没反应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控应该是3点3v的,5v不行。2这个应该是pS/2的,要转协议。可以去网上看一下主控的数据手册 ...

直插ps2口或者接到ps2转usb板子上都没反应,怎么搞??

网友(2020-05-01):
引用 网友B:
前些日子无聊也折腾过,不过型号是TM1292
PS/2鼠标口,插在电脑上好多天了,没什么用处。刚才试了下没有问 ...

焊得真好,按键使用正常吗》?

网友:
哈哈哈,看到Synaptics,这个真怀念呀。
我以前做Synaptics代工的,99.9板子都是ps2协议。
直接接ps2口即可。你这个板子应该比较老,我入行的时候已经没有生产了。
不过我已经离职了,不然所有资料都可以调出来

网友(2021-11-13):
引用 网友B:
前些日子无聊也折腾过,不过型号是TM1292
PS/2鼠标口,插在电脑上好多天了,没什么用处。刚才试了下没有问 ...

这四个线分别是什么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些日子无聊也折腾过,不过型号是TM1292
PS/2鼠标口,插在电脑上好多天了,没什么用处。刚才试了下没有问 ...

这四根线,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些日子无聊也折腾过,不过型号是TM1292
PS/2鼠标口,插在电脑上好多天了,没什么用处。刚才试了下没有问 ...

这四根线,蓝色是正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