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快来看看谁家的显示器丢了!WECON LEV1700K

楼主(2019-03-31):
今天天气很好,转悠一圈发现一个带显示屏的大板子。老板说是小电脑,你家的电脑长这样?不就是一个工控机吗
正面还好,背面都是接口。什么都不说了,开拆!
需要供电24V,我用一个20V的电源给板子供电,屏幕只是发出蓝光就是没显示。左下角的绿色三脚针就是接电口。
话说这玩意怎么让他能工作,带触屏,屏幕还是好的。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插电是有显示的,这东西多半是坏了,人家老板说是个小电脑也没错啊

网友:
这个叫人机界面,不是电脑,可以通过串口控制其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插电是有显示的,这东西多半是坏了,人家老板说是个小电脑也没错啊 ...

话说,这个东西肉挺多。扔了可惜,屏幕有用,就是怎么利用起来?!

网友:
PLC触摸屏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人界界面,不是电脑,可以通过串口控制其他设备,

平板电脑也是电脑不

网友:
就是小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板电脑也是电脑不

写错了,叫人机界面。完全不是电脑,能用跑编译过的简单的程序,里面就是个单片机加一个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叫人机界面。完全不是电脑,能用跑编译过的简单的程序,里面就是个单片机加一个显示屏 ...

第三方触摸屏里面很多是ARM架构,运行的是wince系统

网友:
通态屏,配合plc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