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LM385 1.2V基准 电压计算公式看不懂

楼主(2019-03-31):
公式里为啥是  R2/R1,  而不是R1/R2?  到底哪两点电压是1.2V基准电压?

(图用的LM4041芯片的,和385差不多,很多情况可以通用)

网友A:
到底是431还是358?

431基准是2.5V,两个电阻一样大,就是1.25V,上面的略小就是1.2V了;按比例即可。

网上有计算器的,不用自己研究,自己算。http://tool.520101.com/各种在线计算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431还是358?

431基准是2.5V,两个电阻一样大,就是1.25V,上面的略小就是1.2V了;按比例即可。

服了,431ref是2.5没错,两电阻一样大是5v,怎么跑出个1.25来?431最低输出只能2.5,怎会跑出1.25 1.2这类输出呢?

网友:
公式 r1 r2反了

楼主:
查了好多数据手册,公式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好多数据手册,公式都一样

以讹传讹,尽信书不如无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讹传讹,尽信书不如无书

有人说  FB和+之间是1.24V,这样的话,公式就对了 ! 不太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  FB和+之间是1.24V,这样的话,公式就对了 ! 不太理解!

好像385就2个引脚,没有第三个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好多数据手册,公式都一样

到底是431还是lm4041 还是lm385? 如果431就是上臂电阻除以下臂,如果是后两者比较另类,内部电路反极性的,参考点在输出上,也就是输出脚和ref脚是反馈输入,计算就上下臂电阻和431之类反个个儿

网友:
看图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431还是lm4041 还是lm385? 如果431就是上臂电阻除以下臂,如果是后两者比较另类,内部电路反极性 ...

LM385可调版本的,FB引脚和+引脚之间是1.24V? 是这样吗?

楼主:
这个图 就能看出这种基准芯片,ADJ可调版本和固定电压版本的区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M385可调版本的,FB引脚和+引脚之间是1.24V? 是这样吗?

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了,431ref是2.5没错,两电阻一样大是5v,怎么跑出个1.25来?431最低输出只能2.5,怎会跑出1.25 1.2这类 ...

要下班了,看得急,当成分压电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