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光驱仓门电机 MABUCHI RF-300C-13300

楼主(2019-03-31):
拆—个光驱仓门电机,没什么用干脆拆了

主体

铭牌

菊部

拆开后

电刷就是很簿的铜皮

换个角度

转子

磁环,很脆有点成粉状,轻轻一撬就碎了

品牌,不认识

END

网友A:
mabuchi——马不吃
好像有些老式的刮胡刀上也是这样的电机,没拆过,不知道内部是否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buchi——马不吃
好像有些老式的刮胡刀上也是这样的电机,没拆过,不知道内部是否也一样 ...

是不是这个品牌,搜了一下国内有好几家

"万宝至马达(Mabuchi Motor)株式会社是一家专业从事微型马达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大型日资企业,创立于1954年。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照相机、影像、音响、家电、通讯设备、办公事务机器、电动玩具等消费产品中。"

网友B:
那个电刷好像被你误解了。我拆了一个相似的电机,是宏泰灵性锁上面的,电刷也是这种,应该是所谓的贵金属电刷,薄薄一片还分叉,有一个分叉磨断了,需要电机反转时它会抵在转子缝隙里阻止反转,在某些场合,这真是致命的缺陷。。

网友C:
用来作小风扇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刷好像被你误解了。我拆了一个相似的电机,是宏泰灵性锁上面的,电刷也是这种,应该是所谓的贵金属电 ...

刚才仔细看了下,接触部分颜色是有些不同,拍了好几张都反映不出来,不过这应该是可以正反转的因要进仓出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来作小风扇也不错

还不如电脑散热风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下,接触部分颜色是有些不同,拍了好几张都反映不出来,不过这应该是可以正反转的因要进仓出仓
...

拍得很不错了。这种电刷很稳定,但是一旦磨断一根分叉,寿命就嘎然而止,不像碳刷,最多接触不良,断断续续还能跑几下,你多半还有有更换的机会。我本来想把这种电机用来做遥控锁的,被这个缺陷吓到了。

网友:
这个磁铁就是硬的,还有一种是软磁铁,可以弯折的,这种磁铁只能开口朝下慢慢磕出来,不然必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拍得很不错了。这种电刷很稳定,但是一旦磨断一根分叉,寿命就嘎然而止,不像碳刷,最多接触不良,断断续 ...

那三个叉应该是并联的,楼主没拍的 转子与他们接触的电极部份应该是分成三段的。

网友:
日系万宝至(马步奇)电机,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三个叉应该是并联的,楼主没拍的 转子与他们接触的电极部份应该是分成三段的。 ...

本来就是并联的,问题在于其中一根一旦磨断,尺寸变短,弹性会使它卡入转子缝隙,影响电机反向转动。我拆了一个这种电机,把断掉的那根往外拨到远离转子,又可以正反转动了。

网友D(2021-11-13):
就是图片这个型号哪里能买到?万宝至rf300c 13300

网友(2022-01-15):
引用 网友D:
就是图片这个型号哪里能买到?万宝至rf300c 13300

我也在找这个小电机,松下CD机上用的,我的是台湾产的

网友(2023-07-09):
这种小电机哪里有卖的?我也在找这种型号?松下cd随身听上用的,另外问一下其他参数一样比13300小一点的比如11,12的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图片这个型号哪里能买到?万宝至rf300c 13300

同问!!!!!!!!!

网友:
楼主没明白,这个品牌早前叫马步奇,国内有代理了叫万宝至,电机界的天花板,这个型号好多手持风扇都在用,便宜的一周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