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动手给象印电饭煲更换记忆电池(ZOJIRUSHI NP-HBH10C)

楼主(2019-03-31):
11年某宝买的象印ZOJIRUSHI NP-HBH10C电饭煲,国际版,大概是花了2200块钱,LP埋怨这么贵?但在吃了它煮的米饭后就转怒为喜~
后来带回老家,老妈不会用,闲置了几年,去年回去发现不显示了,就淘了个电池换上~
过程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注意静电...

打开底盖:

IH线圈驱动和散热风扇

这个绿色的应该是主控板了:

楼主:
翻过来:

电池型号:CR2450。印尼猴子国产的

电池焊点:

某宝买的同型号电池,3元一个,好像也是印尼产的,引脚有点偏差,无妨~
(右边是一起拍的可充电的,闲置了)

换上新电池:

各部件原样装回去,OK了!

楼主:
这电池可顶5~6年,到时候还得换~

网友A:
我是换了个2032的电池座,以后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换了个2032的电池座,以后方便~

好方法!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东芝的, 功能都很好,饭也好吃,就是外壳啊,老化,换个壳超级贵

网友:
现在比较好的脚盆电饭煲,什么牌子型号好点,有推荐的吗?

网友B:
跟我的电饭锅同样型号,同样问题。我是接了一个5号电池盒上两节5号电池,固定在内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电饭锅同样型号,同样问题。我是接了一个5号电池盒上两节5号电池,固定在内壁上。 ...

其实不换也没事,就是不能定时,而且强迫症有点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换也没事,就是不能定时,而且强迫症有点不爽

不仅仅是这,还有正煮饭时临时断电,来电后会继续煮。

网友:
真贵啊,现在多少钱

网友:
生活品质的象征,本土版听说更好

网友:
你有他有,都土豪级。。

网友(2019-09-15):
楼主,我也是这电饭锅,现在按键时灵时不灵,会是什么原因?想问下你是怎么拆的,卸那几颗螺钉?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电饭锅同样型号,同样问题。我是接了一个5号电池盒上两节5号电池,固定在内壁上。 ...

外挂电池盒 是挂在外面么  是不是有碍美观?

网友(2020-01-27):
引用 网友A:
我是换了个2032的电池座,以后方便~

但是,你换的次数会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换也没事,就是不能定时,而且强迫症有点不爽

也不是不能定时,就是停电,拔过插头后需要重新设置时间. 一直插着电源一样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看着不错,哈哈哈,其实问题不大,不要慌。

网友:
这是电磁发热的电饭煲,和电阻发热盘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