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改锂电升级

楼主(2019-03-31):
上次改的锂电那升压板自放电太厉害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40
今天改两节锂电串联吧,测量了一下这万用表虽然在3v能勉强工作,但6v以下精度急剧下降,再测量供电电压,输入9v直接接主控芯片的,万用表是在精度下降时才显示电量低的,所以直接改两节18650串联

把外壳上用不到的两个螺丝柱切了,蜂鸣片换位置

充电直接搞锂电单独充电,省掉保护板,充电不均衡的麻烦

网友:
这做工的表拿来玩玩还可以用就算了用着都不放心

网友:
想法是可取的,就是做的不是很精致

网友A:
找两片手机电池 是不是能轻巧点呀

网友:
自放电问题可能是电池自身问题,特别是一部分旧电池,这个只能换电池
也可能是存在功耗大的放电回路,这个可以靠开关来解决,加个开关

网友:
我的增强版890D改单锂电用着妥妥的。

网友:
充一次电可用几年

网友:
那跳线是咋回事

网友B:
充电方法能讲一下吗,是并充串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方法能讲一下吗,是并充串用吗

单节充电,两个接口输出来分别单节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两片手机电池 是不是能轻巧点呀

我这8节换下来没地方用的18650顺便废物利用下

网友:
表还用多少电啊?不行换电池就行了,不过,动手精神倒是值得表扬

网友:
这麻烦劲, 两个锂电串联,好用的很..............

网友(2020-10-11):
学习一下,想完美解决还是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