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夏普荧光管引脚封装,打算修复,但是还是不行

楼主(2019-03-31):
夏普荧光管计算器,不亮,测试电路能工作,就是点不亮管子

vfd型号

两边是灯丝电极

我反正是看不出问题,行家有没有

也没漏气

两根灯丝也没断

红圈里是两侧灯丝电极,被我拆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红圈里是灯丝电极的引出点

用万用表测量这两点电阻,是无穷大,灯丝也没断,怎么就不通了呢
按理说也不存在氧化可能,因为在真空里,百思不得其解啊
哪位这方面的专家给会诊一下啊

网友:
不太懂这个高级货,帮顶

网友A:
谢谢分享。。。。检查下高压电路看看。这辉光管要高压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检查下高压电路看看。这辉光管要高压工作的。

温总,灯丝都不通,你让我看高压,有什么用,其实高压我还真看了,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的好看,但是怎么就不通

网友:
应该可以死心了。。。

网友:
替换法吧,找个同型号的试试

网友B:
记得VFD要高压才能驱动,有高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VFD要高压才能驱动,有高压么?

当然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