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OLED版T12加个开关

楼主(2019-03-31):
给OLED版T12加个开关原来的尾插没有开关不太方便

拆下

新买的尾插带保险和开关(开关带灯)

开工没工具用手电钻

让后用斜口钳把对于的部分从钻好的孔里剪掉

再用锉刀打磨平整

装上尾插刚合适

在开关和尾插间串只NTC

接好线装机

试机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感觉在前面板加独立开关更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在前面板加独立开关更方便点

主要是之前没预留地方加前面不好看了啊

网友:
元首说得有道理

网友:
设计不科学

网友:
串ntc的目的?

网友B:
谢谢分享。。。。这手工,顶得上CNC雕刻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之前没预留地方加前面不好看了啊

开关加在上面也比后边好啊。

楼主:
下次改吧

楼主:
哈哈之前没考虑家开关

楼主:
防浪涌保护开关这样开关不容易烧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手工,顶得上CNC雕刻机了。。。。。

难得温总夸我一层搞得我飘飘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加在上面也比后边好啊。

那只能加独立开关了

网友:
重新换块铝板,把开关离桌面近一些就更接近生活了。

网友:
很漂亮,我觉得烙铁插那个地方还可以在改进一下,目前这种做法热很容易传导到外壳上,有隐患

网友:
这个挫刀的手工,不得不说实在是太牛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手工,顶得上CNC雕刻机了。。。。。

CNC还走不出90度直角

网友:
IIY手工不错,不过确实,这手柄处好像全金属,感觉易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