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折修索尼数码相机镜头不回缩故障(SONY DSC-W800)

楼主(2019-03-31):
一个索尼相机,不明型号,故障现象是镜头可伸出不回缩,拿到手就这毛病,多次按开关键,能明显听到电机声,开始以为镜头卡住了

成色挺差的,但一直在用,可是镜头无法收回了,有时可收回一小段

基本开机关机就这样了,

把壳周边小螺丝拆掉,就能拿掉头后壳

这是拿掉前后壳后,

这部分上面的小蓝板是开机和拍摄键,但注意黄色胶带粘的那里,有个带 闪电 的符号指向的两个圆盘点,那个是高压点,如果单碰一般没事,不能两个同时碰到,会有明显触电感觉

这是带电池的前面,其实拆装机应该先拆下电池,不然可能损坏

这是把屏拆掉后的露出镜头带CCD 组件及主板,因为是带电池拆装,在七次拆装后,开不了机了
才发现左上角有个带N 字头的黑色矩型件坏了,这个是保险<<<<<<<<<
后恢复后才正常使用

这个就是镜头组件了,把CCD拆了后,就是这一套,银白色那个是电机,右下角红色带轴的是调整光圈的电机
一开始觉得故障是齿轮组太脏,造成镜头卡死,其实不是,是右上角红色圈中的齿轮的中心轴断了,在CCD组件壳的那边断掉的,所以可以伸出,因为伸出时,齿轮受力是压向大齿轮面,没轴时也能压住,不影响传递扭矩,但缩回时,反向受力,小齿轮受力是压向壳体的,所以缩不回来。

网友:
后来还是没秀好?

网友A:
没有下文了,这个能不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下文了,这个能不能修好?

修好了,在断轴的地方,增加了一个钢丝轴,固定住就行了

网友:
真不错,恭喜楼主。我有一个旧数码相机也是类似的问题,打开电源镜头伸不出来。

网友(2019-06-02):
感谢楼主分享。我有个W5镜头回不去了有时间拆开看看。

网友(2021-09-28):
我有一个旧数码相机也是类似的问题,打开电源镜头伸不出来。

网友(2022-04-05):
我的索尼W800我手贱拆开看过,结果装回去后没有图传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3-08-09):
找出故障,应该好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