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身材小能量大,睿登大功率数控电源PDS5015 ,测试松下电锤!

楼主(2019-03-31):
『 帝道 』身材小,能量大,睿登大功率数控电源PDS5015 ,测试松下电锤!
这个外壳更换了内脏PDS5015 。
。数控电源
前面是面板和测试接口

后面设置了开关

下面看看长宽高

内部构造展示。
用另一款功放上的变压器

5015数控电源板

接好接线端子,输入和输出

固定变压器

固定保险丝

整流滤波 ,220V 20A桥 ,50V10000UF电容

控制板这样上比较安全。

@我爱制作 这套控制板缺少四颗固定螺丝。

昨天拆了这个播放器 ,收获了四枚螺丝。

坛友们以为是这个铜座 。

实际是冲击起子后面的四颗螺丝。

做好绝缘 。

开机测试 。

测试一,调节电流最大15.1A  ,对于测试电动工具的空载已经够了。

先对比测试,电压差距 ,万用表也不定准,
差不多就能符上。

测试我的松下电锤 ,通电后,照明灯可以亮起。

测试电钻功能 ,最大电流4.9A,功率80多W  .

继续测试电锤功能 ,电流6.61A ,功率达到99W 。瞬间电流达到过7A多 ,没拍到 。

本打算在数控电源上加个烙铁功能,这个电压高,不小心就烧了控制板,所以没加。
很多维修电源都是30V5A的 ,我这款差不多能达到10A左右,关键是变压器不给力。
本着自己够用,体积小巧,就先这样用了。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A:
这变压器只能供3005

网友:
谢谢分享。。。。黄尚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变压器只能供3005

大概也就这样范围。

网友B:
睿登这个接大功率的功放变压器可以不

网友:
电催的阻传电流会更大。

网友:
这个电源真不错,当初没狠点多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睿登这个接大功率的功放变压器可以不

当然可以了,只要不过压就行。

网友C:
一看到充电电锤就心痒痒

网友D:
配这个变压器浪费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到充电电锤就心痒痒

刘志辉会有的 ,电钻,冲击起子,电锤,都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这个变压器浪费模块啊

还有250W左右的变压器 ,这个壳子装不下 。

网友:
精度很高。不错

网友:
都在撸这个数控的,送的?

网友:
改造得不错,实用。

网友:
我30v2A的龙威用频次最多,

网友:
盒子大小很合适,牛还真多

网友E:
小马拉大车,变压器还是差了点,等黄尚淘汰就去化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马拉大车,变压器还是差了点,等黄尚淘汰就去化斋

二师兄来了就是缘分 ,喝酒吃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