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条sma天线对无线网卡有用吗

楼主(2019-03-31):
这条sma天线对无线网卡有信号增强作用吗,我把USB无线网卡天线改成这条天线,延伸到窗外了,但信号并没有增强,大家说是什么原因?

全向高增益室内3G4G吸盘天线SMA路由器wifi接收信号增强内针内孔

网友:
 我也有一条差不多的,可能是GSM天线。

网友:
没用,曾经有过这样的天线测试过,估计是频段不同

网友:
我有几个,cmcc的车载机用的。接2.4gwifi,hg255d,openwrt没什么感觉。

网友A:
USB无线网卡就算了,另外同轴也有衰减的~

网友B:
频段不一样,不信你试一试,信号很弱

网友:
不同频率没用,只会起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无线网卡就算了,另外同轴也有衰减的~

我这个USB无线网卡是sma接口的,可以自行更换天线,我想把天线拉到室外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段不一样,不信你试一试,信号很弱

是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你说要买哪种延长天线?

网友:
天线增益大小要根据无线路由器的整个硬件配置来决定,并不是说一味地增大天线增益,信号强度就越好,有时甚至会得到反效果。

网友:
这个是用来接收广播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