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WeiCheng1080p行车记录仪

楼主(2019-03-31):
坛友送的行车记录仪
上面写得是1080p
先检测下功能正常不

外观

开机,显示电池错误

可以使用哈

调节菜单正常,菜单比较清晰

既然正常,就可以拆了
外观美螺丝,合缝紧密,估计要拆开面板才行
上加热台,设定80度

加热10s

拆下面板,没发现螺丝

看来还是得大力出奇迹
从镜头那一侧面板拆
拆开

内部

led补光座子

电池

摄像头

这两个插孔没标识,不知道干嘛的

喇叭

额,这也不做下绝缘,就不怕喇叭下面给它短路?

电池电压,估计电池容量不行了

屏幕下面是主控与缓存

按键上的贴纸,估计是不够高,贴纸凑

mini输出口

上电

正常,没拆坏

拍摄螺丝

耗电情况

菜单设定

拍摄电阻

拍摄指纹

拍摄电源

屏幕太小了,分辨率也不太好,那就不能做微距观察了,有空改个猫眼吧

网友:
期待看到楼主把它改成猫眼后的样子

网友:
谢谢分享。。。。小巧袖珍,不错。。。。。

网友:
用hdmi输出吧,然后把镜头胶水去掉,可以调焦,1080p微距,看电路板效果很好的,96650算是高端的控制器了,图像传感器一般配的是硬件4k分辨率的,效果不错的

网友:
96650的经典方案,比96220多了H264视频编码。现在的联咏96660,比96650多了AAC音频编码,视频格式有MP4或者MOV。

网友:
还是投影到其他显示器吧

网友:
这个是卫程。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
外形还不错,就是背光看着怎么这样蓝?
木牙膏了

网友:
清晰度真能到1080P?

网友:
HDMI接显示器或电视上看清晰不?

网友A:
楼主终于拆到卫程了~~~
这段日子是忙叨啥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终于拆到卫程了~~~
这段日子是忙叨啥去了?~

我去新疆买石头去了

网友:
我车上的用了4年了,去年底换了锂电池,拍摄效果的确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新疆买石头去了

哟西,怪不得呢~~

网友(2020-06-05):
我手里还有两个这一款,应该都是电池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