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富士通老本本换个喇叭(失败向)

楼主(2019-03-31):
由于个人需要,750购买了个东洋垃圾老本富士通,机型忘记了,15.6垃圾屏,i5-3320m,4g运存,250g西数蓝盘,适配器,不带光驱,可以180度打开。貌似集显?屏幕显示很垃圾,尤其是看视频,办公软件倒还行。说到视频就必须说到喇叭了,跟以前老手机那么大两个圆型喇叭,没什么音腔,声音小得可怜,有点受不了。顺便清灰,看看能不能换了扬声器。

关机扣掉电池,拧掉D面十几颗螺丝以及电源按键所在的盖板螺丝,就可以先把扬声器盖板翘掉卡扣拿起来。硕大的机身只有那么小的喇叭。拧掉键盘两颗螺丝,往屏幕方向推,就可以拆下来了。这个机器的设计就是有点轴,内存更换直接在D面开一个口,盖子就依靠一个卡扣固定,螺丝刀都用不上。硬盘就非得拆掉C面才能换。把屏线、摄像头、天线、开机板排线这些依次断开,卸下键盘下的几颗螺丝以及屏轴固定螺丝,就可以拆下C面。硬盘固定很随性,没有螺丝,靠橡胶垫和一个塑料件卡扣固定,此时的主板也没有螺丝固定的了。看到机身还是有不少的空间位置。寻思着用什么喇叭,想起之前拆的亚马逊平板HDX7和HDX8.9,接上对比,8.9的喇叭反而更小,同时还跟华硕S400C的喇叭对比过,还尝试了ipad3.4的扬声器。耗时两天,终于决定用HDX7的喇叭,自带音腔。对比之后,D壳只能用前面的空间,左边的刚好有散热孔,右边只能开孔了。壳上有加强筋,烙铁上,再用砂纸磨一下。原来的线不够长了,直接捅针头换貌似太小不好操作,于是网线焊锡接上包热缩管,手工粗糙。扬声器表面也不是平整的,碍于手上没有合适胶,本来还想用那种a+b凝固就是透明固体的,时间长,复杂,没有胶枪,直接火机热熔胶伺候,过程有点像滴蜡油……固定扬声器后再固定线,还脑残加了个磁环。看着底壳一坨坨的黑色胶,实在……装好试机,由于向下,开孔与机身底部接触面形成了一个夹角,有点放大的作用,声音比之前好很多。不过左边散热孔多又大,右边的开孔太小,听起来就是左边声比右边大,甚至跑到机身中部了。突然想起喇叭是直接固定的,机械硬盘长时间被震动,估计会很快完犊子,唉,失策。
算是个失败的改装吧。

网友A:
那现在的声音够大吗?

网友B:
yexiangmaiyige,看视频浏览网页为主,不知道4300M够用吗

网友C:
笔记本,能听个响就算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能听个响就算成功了。。。。。

是啊,但本来是个蚊子声,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xiangmaiyige,看视频浏览网页为主,不知道4300M够用吗

不装什么大软件玩游戏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的声音够大吗?

够大是不可能的,永远都不可能够大的,只是比之前有所提升吧

楼主:
回上面打赏基友,HDX7的扬声器自带音腔的哦,而且呢,比手机的大很多的哦

网友D:
很能折腾,哈哈哈

楼主(2019-05-04):
引用 网友D:
很能折腾,哈哈哈

就是结果不理想

网友:
发现dell xt2的声音比很多笔记本都好听,也大

网友E:
趁机换固态盘就不怕什么震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本来是个蚊子声,受不了

唉 我笔记本只能用耳机  用外放 都不敢超过10%音量 声太大了 刚买的时候开不到50 隔壁都能一清二楚听到了 而且百分百就来敲门。。。。。。
我倒是想让我笔记本的扬声器小点声。。。。。。尤其是低音 55音量就能让你在散热器和桌面感到震动
尤其C面震动感明显
也不知道哪个脑残把低音扬声器放下边的 我放点dj就和散热座共振了。。。。。
刚到货时默认竟然是90%的音量 首次开机 小艾那个语音提示 就让我有一种 “我怕不是买了音箱吧 ”的感觉

扬声器Harman 软件是Doiby aimos/ Realtek High Definition Audio Enhancer  我也不知道为啥是俩 卸载任何一个都没声了 而且只有杜比控制面板(默认的选项卡是均衡器 其他的里面里面一堆英文设置项 百度都翻译不出来 后面选项倒是看得懂 启用、自动和禁用的英文 但前边那句看不懂也不敢乱调) Realtek的打开只能看到输出端口状态 还有设置(都是什么设备自适应 端口测试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唉 我笔记本只能用耳机  用外放 都不敢超过10%音量 声太大了 刚买的时候开不到50 隔壁都能一清二楚听到了 ...

忘说了 软件我挨个试过 除了因为乱调造成崩溃不得不重装杜比驱动 对音量减小毫无帮助
我那扬声器也奇怪 左右喇叭每个都是4条线 喇叭上又没灯不知道啥意思  低音是正常的两根线
我笔记本原厂硬盘已经坏过了 售后免费换了 新的500GB 之后就长记性只用耳机了
再坏就打算上固态了 因为现在没有500G机械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唉 我笔记本只能用耳机  用外放 都不敢超过10%音量 声太大了 刚买的时候开不到50 隔壁都能一清二楚听到了 ...

什么本啊?小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趁机换固态盘就不怕什么震动了

就是应对上课用的,日常不怎么用笔记本,也穷,懒得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应对上课用的,日常不怎么用笔记本,也穷,懒得换

握爪  理解

网友F:
联想的 小艾打错了 是小娜 谢谢指正
唉我倒是想让它小点声 可是做不到啊 ,

楼主(2021-07-23):
引用 网友F:
联想的 小艾打错了 是小娜 谢谢指正
唉我倒是想让它小点声 可是做不到啊 , ...

现在再看看你的说辞简直是凡尔赛本赛了,别人想大不能,你还要改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再看看你的说辞简直是凡尔赛本赛了,别人想大不能,你还要改小…… ...

我已经换了新电脑 那个电脑被我改了,现在我妈用它看电视剧。新电脑好很多 声音没那么大 就很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