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听说最新的主板已经不支持WinXP了?

楼主(2019-03-31):
有什么明确的型号界定吗?
我有一台i7  6700的电脑,不知道能不能装XP?

不想使用虚拟机。
实话实说,我从来没有用过虚拟机。
新电脑的配置应该说完全可以使用虚拟机,但是我心里非常抵触。

令人悲哀的是,即便是windows7,马上也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
有什么软件必须用windows XP吗?不是的话windows 7还是不错的,windows 10的话操作界面变化比较大

网友A:
最新主板已经不支持win7了,6代就算你装上xp也不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主板已经不支持win7了,6代就算你装上xp也不稳定的

“最新主板已经不支持win7了”
真的是这样吗?
那简直是太可恶了

网友:
4代酷睿是可以安装XP的最后一代。

网友:
三年前都这样了。当时我配置一台本本,想装回XP系统,电脑商说只能装WIN7,XP装不了,没有相应的驱动。。。。。所以,WIN10的本本我用的少,还是用XP的老本本多些。。。。。

网友:
最新的主板已经不支持win7了,就不要考虑xp了吧,win7支持到七代Intel,H110平台还需要注入驱动,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xp?应该说不支持win7了

网友:
最新的主板连WIN7都不支持了,还谈什么XP!楼主火星来的?

网友:
现在最流行win10,win7也快与xp一样淘汰,现在的主流电脑配置大部分不支持win7,xp可能支持吗?

网友:
驱动驱动,各种找不到,ie内核也是问题。

网友:
软件基本是 商业性的
如单位的药监码 就是xp
升级
win7 那很多接口厂商要重新做
就乎用

网友:
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还想找皇上呢,win10兼容模式很好用.

网友:
主要是没驱动... B350 之前装win7都折腾死,装系统还好手上还有PS2键盘鼠标,不然USB的键盘鼠标在安装过程中是不能用的...

网友:
与时俱进吧,如果不是有什么大秘密的话,win10吧,要不win7或win8.1

网友:
其实不是硬件不支持,主要是没有相应的驱动。

网友:
酷睿四代就已经不支持XP了,八代都已经是win10了,虽然还能装win7,但是据说集显支持不好,

网友:
所以,淘宝上的B75主板和3代CPU还是有一定的市场,XP确实好用,特别是和OFFICE2003绝配。

网友:
主要是驱动问题,建议装虚拟机里面跑XP吧。

网友:
需要不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