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一个通通停车云眼摄像头

楼主(2019-03-31):
小区入口的专门识别汽车车牌号的云眼  这个云眼是给通通停车设备配套的

摄像头的样子  外圈是一些参数信息

云眼摄像头支持调节  多角度  多方位的

云眼后端的接口  标识很清楚  还支持内存卡模式  可以脱机使用

拆解开始 从后端入手 最先拆下后盖   全铝材质

拆开后才发现 外壳是四部分组成  中壳可以上下分开

上壳下壳很好区分 上壳有一块很厚重的散热  与外壳连接在一起保证散热

拆下上壳后的样子前端部分

拆下上壳后的样子后端部分

拆下底壳方便照相  整体外壳全铝设计

拆卸大部分外壳后的样子  前端有摄像头 暂时没拆

云眼主板的样子  元件好多啊  非一般摄像头可以比拟的

看原件都是大品牌    汉仁单口RJ45插座

重启按键与指示灯  我一般喜欢断电重启 从没用过这个

很明显是一个保险  保护很到位

好多不明原件 不认识了

三星内存颗粒   准确说是显存吧

云眼主板上的主要芯片

这个应该是云眼的处理器

云眼主板原件欣赏

主板上的纽扣电池  焊接的  看样子应该很省电

主板插头  看样子是还能扩展  看插针颜色应该是镀金的

一排排插针  不知道是跳线 还是连接线

云眼主板背面的样子

主板背面看样子更复杂 更精密  各部位特写

唯一认识的元件   内存卡插槽

最后看下摄像头主板  同样的复杂

摄像头主板特写

图片赏析完毕  下图是云眼的参数介绍

最后上传一份处理器的资料吧

结束语   如果有朋友收到这个摄像头   没有办法玩耍 可以跟我联系  我有调试软件

网友:
微距效果很好。

网友:
看电路好像还比较复杂。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图片够多够详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这摄像头做工真不错。

网友A:
那个芯片不是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不是处理器

请问是什么   感谢指点

网友:
摄像头不错,好多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   感谢指点

感觉应该是个缓冲器,排针上可以插SDRAM板

网友B:
謝謝分享  高级货,可以作弊不,要进停车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高级货,可以作弊不,要进停车场。。

可以作弊不过不能说   都学会了不好玩

网友:
做工比一般的摄像头强多了。

网友C:
看着用料不错啊,求包邮赠送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用料不错啊,求包邮赠送倒贴。

我也想要啊  可惜搞不到  价值有点高   其实搞到没软件也没什么用

网友D(2020-04-10):
你好,这个牌子就叫做通通云眼吗。我想深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牌子就叫做通通云眼吗。我想深入了解一下

通通停车的配套设备  不过现在已经改款了 这是老版的 朋友想了解什么

网友E(2020-12-30):
有一个一样的进不去。这个当做普通摄像头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一样的进不去。这个当做普通摄像头可以吗?

普通摄像头不能当  配套软件下使用还行  添加刻录机各种问题 放弃吧

网友:
那个Altera的芯片是个CPLD:sweat:
上面有硅脂的那个才是主控,很有可能是个DSP。。。